坛子里“顶贴送拆机12864液晶”的调试遇到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2-02-04):
坛子里lcdmk老兄顶贴送拆机12864液晶 无字库 无背光 每人限六片(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339566&bbs_page_no=1&bbs_id=3031)送的屏收到了,挺大的一个盒子包装的很好,六个屏大概分两种,如下图:

就叫宽边的和窄边的吧,原以为两种是一样的,但还是有些不同,作为一个白的不能再白的小白,只能再次伸手,终于找到了高手的程序(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353960&search_mode=4&search_text=love-grape)楼主说也是网上下的程序,下面是电路图:

马上搭电路,用的是原来自己做的最小系统板,杜邦线搭的:

用的是stc90C516RD+,程序就改了一句话:
#include <regx52.h>
改成:
#include <reg51.h>
编译无错误,两个警告,应该是两个变量没用到,没仔细看,就直接烧好程序。
电路图中的屏线序和实物有不同,以下是老板给出的说明:

通电开始调试,结果总是无显示,折腾了很长时间,发现屏背面的一个NJU7670发热,很烫,就是下图中红圈中的:

赶快断电,想不明白哪里有问题,再三检查,看到18脚Vout是负压输出,就试试把此处与Vcc断开,IC不再发热了,但仍然没显示,到底问题出哪里了,真是不明白,找了很长时间,终于在一次无意中碰掉了一根线:电位器接地的线,此时实际的电路变成了这个样子:

结果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图像显示出来了:

不管如何,屏点亮了,刚高兴没两分钟,又出现问题了:图中那种窄边的三个都ok
另外一种宽边的却不能正常显示:

凑近了仔细看,虽然满屏显示的都是点,但图案还是有的:

这两种屏是不一样的?

我现在两个问题:
1、        那种宽边的屏是否清屏的参数和另外一种不同,是否改这里就可以了,这个我在试验中。
2、        线路图存在怎样的问题,我后来改动的部分虽然显示了图形,但屏幕调节的功能没有了,那正确的电路图是怎么样的?

不知道有没有和我一样遭遇的朋友,请教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多多指点。

网友:
电位器接地和负压,不是VCC,负压不要与别的接,那是输出啊。电位器比较倾向于负压那端,然后图像就好了。

网友:
楼主还真是小白,用的是STC90C516RD+芯片还要把头文件改成reg51.h,这个太不应该了~90C516并不等同90C51啊~还有你出现这种情况不是什么问题啊,调节一下液晶屏的电位器调整对比度就行了~

网友:
对比度调节方式写那么清楚 你还犯错 先把红字的部分抄写十遍!

网友:
宽边的对比度过深!!!   把红字的部分抄写十遍!

楼主:
正所谓:“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在楼上几个高手的指点下,目前进展如下:
1、原来图中Vout确实不应该接Vcc。还好没烧。
2、宽边的屏和窄边的屏Vout电压相差2.5v,造成电位器两者调整相差很多,误以为不显示,老板红字提示的方法确实是正确的,不过针对窄边的那种屏几乎要把电位器调到极点才能很淡的显示,索性直接把Vout接到V0,显示看起来才正常,就是不用调节功能。

最后,算是完全点亮了这两种屏,结论是最初那张图是错的,错的地方就是17脚应该直接接Vcc,18脚接电位器,其余ok

网友:
我正在弄

网友:
我怎么程序调试不能通过呢?用的是AT89C52

网友:
屏拿到了,明天试试。

网友:
还没弄呢,回家试试!

网友:
mark一下,回家试试

网友:
看屏是留了背光接口的,改天有空装背光试试。

网友:
今天收到了!

网友:
回去试试

网友(2012-03-29):
我用cortex-m0驱动还没显示

网友(2013-06-05):
还是这个程序能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