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一个电流源的问题

楼主(2012-02-04):
快毕业了  选到了数控电流源的电路
电流源部分的电路图是这样子的   问题是这样 当我输出电流超过1.3A的时候   电流值就开始不受控制了 就算我把OP07正端 加到2V也 无法输出 2A的电流,万用表测量电流值是1.5A  真是奇哉怪也

开关管 用的是MOSFET  75NF75

楼主:
真正抓狂了

网友:
op07 pin3 加2V时,R2两端电压多少?
是不是MOSFET没有完全开启,工作在线性状态,限流了?

网友:
负载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刚测了一下  采样电阻R2 只有 1.2V ,又测下OP07 正端 2V的电压居然掉到了1.2V

楼主:
回复 网友B:

负载  用了个 2欧的水泥电阻

网友:
负载接错地方了。

网友:
负载应该接在漏极,接在S级,与G级存在电流副反馈的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把极性调整下;;即可加快反应速度;;又不至于变成负反馈;;

你这样连管子都开不起来;;负载位置不对

网友:
器件也的变一变

楼主:
我换了负载的位置  确实变稳定了一些 而且能输出到1.6A
我估计可能是变压器功率不够  滤波电容两段电压掉的厉害

楼主:
话说  为什么负载放下边 会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是最近才学电源的同学,我来回答一下你的问题。个人认为是你吧负载放在下面的话,GS之间电压很小,管子工作在放大区不能完全导通,而且这样管子发热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