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解答电路的设计问题

楼主(2012-02-05):
现在想设计个电路,要求
0~0.15V的电压值共50个,求其最大值和最小值,最后经A/D转换由单片机读取,时间小于或等于1s
现在有两种思路:
1、先放大再比较。此方案比较有单片机编程实现,简单,容易实现,但是得用多个A/D,成本过高。由于信号电压值较小,须用高精度的A/D。
2、先比较再放大。此方案采用模拟电路搭建,节省A/D,但是比较器不知道怎么选型?
还有就是不知道选用什么型号的运放?采用何种比较电路好一些?求高人指点~~~

网友:
为啥要用多个A/D,一个A/D不行吗?
你有1s的时间,足够了

网友:
那50个信号是同时来;还是一个一个来呢?

网友:
如果可以分时采样,可以用50:1模拟开关切换输出到1路ADC。
如果一定要同时采样,可以用50路采样保持电路,再经过50:1模拟开关切换输出到1路ADC。

网友:
“0~0.15V”,很让人无语。

网友:
回复 网友A:
“0~0.15v”,很让人无语。

没事呀,如果精度够用就这样了. 否则就加上10倍放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关键是他没有说明供电方式。假如是1uV的信号,用啥放大呢?

网友:
信号的单位是什么级别? 不说清楚 很难下手啊

网友:
不懂啊,看来要学的东西还是蛮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