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手机貌似都没有数字音频输出,可不可以用蓝牙输出啊?蓝牙数字音频输出+DAC+耳放

楼主(2012-02-05):
手机和MP3都要1000多大洋啊。。本人穷学生,没有多少米,想想如果把android手机和mp3结合起来是不是可以降低下成本,看到现在市面上android手机设计的都各种强调视频、显卡、CPU,从来没见过有独立音频芯片的什么的,而且从来没有数字音频输出接口的,可不可以做一种手机的外设,用蓝牙数字音频输出,先用android手机的强大CPU把无损音频APE什么的软解出来,再用蓝牙输出,用一个外设接收,外设是一个蓝牙+DAC+耳放的结合体,设计的时候要求HIFI的,这样是不是能节省成本而且能充分利用android手机CPU的资源,而且感觉android的界面无论如何也是比那些hifi的MP3做的漂亮,莫老大给评价评价有没有潜力。。。

楼主:
自己顶一个,感觉很靠谱。。。

网友:
早就有这种产品了,只是很贵,灰长贵,灰长hifi!!。。。

网友:
蓝牙的速度不够。

另外,安卓也只能放采样率为44.1KHZ的音频比较好,对其它采样率的音频由于强制SRC的原因导致音质差。

有的安卓平板芯片本来有数字输出的,但没引出。另外,平板多用独立DAC,可通过IIS引出数字信号,但由于上面的原因只能比较好的播放44.1KHZ采样的音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呃。。。木有看见过。。能不能找几个图啥的,如果自己研发呢,和什么天天动听,搜狗音乐盒什么的合作一下。。看广告貌似他们现在在宣传hifi。。拉点赞助。。。其实如果做一个入门级别的感觉应该不会很贵,。。。可以比三文鱼什么几个个档次,定价500左右,,,感觉肯定比七彩虹C3强。。。这几天看到七彩虹C3那个丁大点屏幕就蛋疼的要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胡子叔叔说的我不太明白。。。如果直接全部软件解码也会有那种问题吗?蓝牙2.0貌似能达到2Mbps左右,硬件的数字音频输出没有引出能不能通过硬改接到3.5mm耳机口上或者接到USB OTG口上?不过硬改有点不太靠谱,只能做成DIY级别的了,不可能产品及的了。。。
请大胡子叔叔详细指教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另外见到有国产的无线耳机号称可以传输24bit的CD音质的无损音频,。。。我也理解吹牛的成分比较多,但是他们用的一般是zigbee协议的芯片,24L01都最高能达到2Mbps,传输速度不够是不是因为采样率高低影响?

网友:
最HIFI的无线共享就是WIFI + 文件共享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胡子叔叔说的我不太明白。。。如果直接全部软件解码也会有那种问题吗?蓝牙2.0貌似能达到2mbps左右,硬件的数字音频输出没有引出能不能通过硬改接到3.5mm耳机口上或者接到usb otg口上?不过硬改有点不太靠谱,只能做成diy级别的了,不可能产品及的了。。。
请大胡子叔叔详细指教一下。。

安卓本身问题(驱动层)引起的只能44.1KHZ采样文件被很好支持,其它采样率的都是SRC来的,而且这个SRC的问题还比较大,网上有很多测试,你可以看下,不过现在的文件多数都是44.1KHZ的。

现在跑安卓的都是BGA封装的芯片,他没引出来你也引不出来。你重新布板、焊接还差不多。

森海的高端无线上万元。你想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吧。。。谢谢大胡子叔叔。。。我有种知难而退的感觉。。。。哇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实现不难,而且肯定是高音质的hifi。但是弄出来容易,商品化和盈利则比较难,因为
需要投入。没找到金主前想了也白想。个人有兴趣也可以玩玩。手机app+wifi+定制设备,同轴输出.

回复 网友C:
发烧爱好者使用的音频线,都是以千元为单位的。
从这个角度,使用普通无线传输,要达到hifi的效果,很难。
hifi很注重的jitter这个问题可能就无法解决。
工程师就不讨论哪些发烧友的虚幻“hifi”了。数字音频只要能还原CD的数字输出就算完整性了。
当然要是ape flac之类无损音源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D:

同意这位的说法,工程师就不追求那些虚幻的东西了,只要能够实现比较真实的还原声音,能达到CD音质,把手机的播放能力提升一下就行了。。。。有空研究一下这方面吧。。。也许是个机会。。。呵呵
另外关于抖动,晶振经过PLL倍频再分配之后会不会把抖动的影响减小呢。。。还是增大。。。

网友:
不好意思,没发现你还要用安卓的系统,不过倒是有一些用蓝牙传输的比较好的设备,还有的就是,什么音响线的,我个人看来有作用,不过没说的那么离谱,浅薄之见啊,哈哈!!。。。

网友:
HIFI本身并不虚幻,只是某些人的心理作用非要分辨出来火电、水电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同意这位的说法,工程师就不追求那些虚幻的东西了,只要能够实现比较真实的还原声音,能达到cd音质,把手机的播放能力提升一下就行了。。。。有空研究一下这方面吧。。。也许是个机会。。。呵呵
另外关于抖动,晶振经过pll倍频再分配之后会不会把抖动的影响减小呢。。。还是增大。。。

所有的SPDIF接收芯片都有抖动指标的,如果不需要别人不会写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工程师就不讨论哪些发烧友的虚幻“hifi”了。数字音频只要能还原CD的数字输出就算完整性了。

信号幅度是数字化无损传输的,但时间在传输过程就已经是模拟量,所以时钟抖动是会反映到还原出来的模拟信号上的,这个并不是虚幻。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哦,原来时钟抖动是这样影响音质的。。。那其实解码部分的时钟抖动对音质没什么影响,主要是DAC的时钟吧?

网友:
请先百度魅族就有结果了,虽然比宣传的有些出入,但国内做的应该比较不错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很久,手机的话,应该问题比较大,因为内部空间几乎没有多余的,所以硬件上没办发改动;
要是7寸以上的MID的话,还是可以的,看过几个国产PAD的拆机贴,里面基本上都有独立的DAC,可以把这个DAC前面的I2S引出来,自己高一颗认为好一些的DAC加低压轨到轨运放,做个lin out什么的,或者把耳放也做里面,这种PAD里面的空间还是很大的,而且10寸的一般电池续航也好点,只是音频的话都20小时以上吧;
但是也有个问题,就是不知道这些PAD里面I2S本身的质量如何?
有没有大牛试过的??

网友F(2012-05-30):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工程师就不讨论哪些发烧友的虚幻“hifi”了。数字音频只要能还原CD的数字输出就算 ...

时钟抖动可以通过重采样解决,当然只是以无线数字方式传输的时候
在接收端可以有一个好的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时钟抖动可以通过重采样解决,当然只是以无线数字方式传输的时候
在接收端可以有一个好的晶振 ...

我只是说抖动确确实实会影响还原精度,没有说抖动无法解决。
解决抖动问题有很多办法,但是都要牵涉收发双方的改装,显然手机硬件非常难以改动。

网友:
蓝牙的速度貌似保证不了高品质音乐的传输吧。。。

网友:
蓝牙通讯速率确实不够;

再说,1k的音源(手机)+多少米的耳机或耳塞呢?
44.1和96的区别,不大好听出来……

网友:
不可行,手机或者平板本身就有speaker可以放音乐,为什么要用外部功放?如果是为了提高音质,又选择了蓝牙这种传输方式,势必成为音质的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