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的雕刻机功率有300W么?

楼主(2012-02-05):
如题,我想买台放在寝室玩,我们寝室最大功率才300W。不知道是否可以使用雕刻机。

网友:
300W?一台老P4加个CRT显示器就暴了.

网友:
300W 可以同时使用好几个笔记本呢  够用了

网友:
你们寝室应该不会限制最大功率,如果这样,很多时候两台电脑加日光灯就挂啦。

一般宿舍都会限制电阻型负载的功率,比如热得快等。而对开关电源等容性或者感性电源不做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