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CAVR,ICCAVR,IARAVR,WINAVR,CVAVR....大家说初学者用哪种好 了~~~~!!

楼主(2012-02-05):
网上说的五花八门,希望有经验的前辈指教下··我本来想从IARAVR开始的但是感觉入手有点困难,有人就介绍先用ICCAVR但是有人又说ICCAVR好像在编译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错误,本来程序没有错,一旦经过编译下载到硬件中,就会出现一些莫名的问题,有些时候一些错误都找不出来...
真把我搞晕了··我以前也用过C8051,430一些单片机,有点基础·现在需要,想学下AVR的··希望大家多给意见~~~~·!谢了·

网友:
WINAVR 是 AVR-GCC的 windows 版本。。。俺一直用最新的版本,没遇到过任何问题。

楼主:
大家多给点意见呀···

网友:
winavr,可以+个Eclipse,最大的好处是没有软件的版权问题.

楼主:
大家都认同WINAVR`````~?

网友:
我一直用ICC AVR 7.21,没遇见过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ICC收费,GCC免费 有人这么说··

网友:
http://www.amazon.cn/%E6%89%8B%E6%8A%8A%E6%89%8B%E6%95%99%E4%BD%A0%E5%AD%A6AVR%E5%8D%95%E7%89%87%E6%9C%BAC%E7%A8%8B%E5%BA%8F%E8%AE%BE%E8%AE%A1-%E5%91%A8%E5%85%B4%E5%8D%8E/dp/B00284BWGW/ref=sr_1_6?ie=UTF8&qid=1328437430&sr=8-6

这本书是讲iar for avr的

网友:
手把手教你学AVR单片机C程序设计(附VCD光盘1张) [平装]
~ 周兴华 (作者)

网友:
一直有ICCAVR,看天祥用,所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辈··GCC不支持float数据类型。GCC在所有环境中都把float直接定义为double,这样,对8bit环境来说,就显得负担过重了。现在还有这个情况吗?

网友:
用WINAVR吧,被人骂为小偷的滋味不好受。

网友:
喜欢CVAVR,因为论坛名人,AVR宿老,马老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你用的怎么样了·感觉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支不支持ATMEGA8A
你现在用的最新是哪个版本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你用的怎么样了·感觉怎么样·

很好

网友:
I use mostly iar-avr and winavr+cb.

楼主:
回复 网友D:
Eclipse是JAVA编程工具吧,和WINAVR一起干什么用 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问下·cb是什么软件,我只看到WINAVR+AVR STUDIO 4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是个问题··

网友:
iar谁用谁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G:
winavr + avr studio

+1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线等

网友:
用过ICC
但是。。。
ICC的语法要求不是很严谨。。

网友:
刚踏入电子这个门,望前辈们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辈··gcc不支持float数据类型。gcc在所有环境中都把float直接定义为double,这样,对8bit环境来说,就显得负担过重了。现在还有这个情况吗?

这个问题你看官方的FAQ:
http://www.nongnu.org/avr-libc/user-manual/FAQ.html#faq_math

网友:
我觉带楼主要是有时间的话可以了解一下 个个编译器的对比~~
毕竟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 编程风格也不同~~
现在的编译器都更新过了 基本以前说的问题的很少了!!

网友:
CVAVR,我不想把时间用在底层操作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得这样说:
对于8位单片机,即使float对AVR也是负担过重的!!!

8为单片机根本就不应该使用浮点类型,即使32位整型类型都不应该轻易使用——你模拟一下两个32位整型数据的乘法在8位单片机上需要多少个运算才能完成就明白了!!!

如果你的应用确实需要大量32位整型类型数据运算的话,那你应该选择32位单片机而不是AVR来开发你的产品——比如ARM7、Cortex-M3等。但是,即使对于32位单片机,也不应该轻易使用浮点类型数据。。。

如果你确实需要进行较多的浮点运算的话,那么你应该选择带有浮点运算单元的单片机或者DSP,比如带有浮点运算单元的Cortex-M4单片机!!!

网友:
有免费的就不用收费的

网友:
ICC AVR 暂时没遇到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win avr

网友:
有钱用iar,没钱用gcc

网友:
回复 网友H:
cvavr,我不想把时间用在底层操作上。

me  too!
但也比较喜欢win

网友:
我只用过GCC和ICC..

ICC有工具,可以自动帮你写一部分底层代码.. 相对新手学的话简单点.. 不过编译出来的程序效率一般

GCC自动优化功能比较厉害..一般都是最高优化等级.. 所以出来的程序如果写的时候不注意的话,会出很多问题..

不过会写的话,GCC编译出来的程序的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
winavr好用,至今没有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

网友(2012-03-06):
新版本啊

网友:
icc
winavr
iar

都用过,做产品我喜欢用icc,  业余 gcc也不错,iar 用的不多

网友:
我喜 欢用CVAVR,可是最近遇到问题了,一个51的程序,别人给的,我把它放在CVAVR ,报错,编译不了

然后,用Keil,编译,又能通过,不知什么原因。

然后,我又把它 放在 ICCAVR中,又可以编译通过。

LCD_PutString(20,160,"abcdefghijklmnopqistuvwxyz",0xF800,Yellow);
LCD_PutString(20,180,"`,./<>';:[]{}\|?)(-=+*&^%$",0xF800,Yellow);
就上面那些字符串,它报错。

网友:
主要看你的学习方向,有些是有限定的,其他的用不了

网友(2012-04-13):
我用的是IAR  对AVR支持最全面的 开发软件 正版很贵,功能也是最强大的.不过是英文的

网友:
cvavr  上手容易吧

网友:
一直用winavr还不错,刚开始用有一点点复杂

网友:
winavr
gcc 王道
跨平台
windows下 MAC下,linux下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Eclip ...

Eclipse 不仅仅是一个java的编程工具  他其实是一个开发平台 只要挂载其他的插件 就可以开发 C/C++ Python  各种语言

我现在就是在Ubuntu下使用Eclipse 写C51 和AVR 的程序

网友:
都差不多,习惯就好

网友:
winavr比较好点

网友(2012-08-31):
我用的CVAVR挺好用的

网友:
感觉是ICC AVR还不错,呵呵!!!

网友(2012-10-07):
我用的iccavr,感觉还可以的。

网友:
一直用:iar ewavr + avr studio,感觉很不错

网友:
ICC   GCC都挺好的呀,都用过,没有发现啥问题呀!

网友:
具体情况使用哪个好。要求代码效率高除了个人的编程风格那就是看编译器的了。IAR效率是最高的。但是正版很贵。

网友:
WinAVR+Eclipse,非常舒服的组合。
同时没有各种限制,没有版权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Eclip ...

Eclipse是编辑器,没人限制他只能开发Java。
只要有插件,提供语法高亮,辅助工具等,开发啥语言都可以。
现在就有for C/C++的,for PHP的,for Python的等等。

网友:
用STUDIO4,为什么还加个WINAVR,不明白.....求解

网友:
。俺一直用最新的版本,没遇到过任何问题

网友(2012-11-10):
老外的开源AVR项目全部是基于GCC,你说呢

网友(2013-04-13):
方案一:CVAVR + avr studio;
方案二:ICCAVR + avr studio。

对初学者都适合的。

网友(2013-06-25):
avr studio5 挺好使的

网友:
iar编程效率极高,其它软件编译下来,稍大的程序只能用M88,而用Iar编译可用M48,省少芯片的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