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论坛高手相助~一个关于KEIL里面的switch语句

楼主(2012-02-05):
其实就是一个按键的switch语句来的:如下,我只是在那个数码管的地方,换成了其它语句,出现的现象是:switch会不断地执行,比如,我在第一个case中有一个c++;的语句,只要我按了第一个键,那个c就会加到最大值,怎么这样呢,而且,我也不断地修改那个key的值,结果还是一样,只要你按了一个键,它就会在那个case语句里,重复地执行里面的语句。
void delay(uint i);
void main()
{
        uchar key;
        P2=0x00;
        while(1)
        {
                key=keyscan();  //调用键盘扫描,
                switch(key)
                {
                          case 0x7e:P0=dofly[0];break;//0
                          case 0x7d:P0=dofly[1];break;//1
                          case 0x7b:P0=dofly[2];break;//2
                          case 0x77:P0=dofly[3];break;//3
                          case 0xbe:P0=dofly[4];break;//4
                          case 0xbd:P0=dofly[5];break;//5
                          case 0xbb:P0=dofly[6];break;//6
                          case 0xb7:P0=dofly[7];break;//7
                          case 0xde:P0=dofly[8];break;//8
                          case 0xdd:P0=dofly[9];break;//9
                          case 0xdb:P0=dofly[10];break;//a
                          case 0xd7:P0=dofly[11];break;//b
                          case 0xee:P0=dofly[12];break;//c
                          case 0xed:P0=dofly[13];break;//d
                          case 0xeb:P0=dofly[14];break;//e
                          case 0xe7:P0=dofly[15];break;//f
                }

网友:
按照你说的现象,应该是你的key值没有变化,你可以检查一下你调用键盘扫描后的key值是否有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键值我也测试过。就让程序跑到后面的时候将它用其它值覆盖掉,没用~~~因为,它每扫一次,如果没有按下键,就会返回一个值,一个不是键的,所以
它里面已经包含了有修改KEY值的了。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键盘扫描函数,使用行列反转扫描法
{
        unsigned char cord_h,cord_l;//行列值中间变量
        P3=0x0f;            //行线输出全为0
         cord_h=P3&0x0f;     //读入列线值
        if(cord_h!=0x0f)    //先检测有无按键按下
        {
                  delay(200);        //去抖
                  if(cord_h!=0x0f)
                  {
                           cord_h=P3&0x0f;  //读入列线值
                            P3=cord_h|0xf0;  //输出当前列线值
                           cord_l=P3&0xf0;  //读入行线值
                            return(cord_h+cord_l);//键盘最后组合码值
                   }
          }return(0xff);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我在百度上找到答案,有些网友说是程序跑飞了,我就觉得怪了,跑飞那也不会重复啊~~

网友:
程序跑飞的可能性不大,否则不会一直在switch循环的。检测一下从keyscan返回的key的值是否正确。
还有 LZ是否定义过 uchar,否则key不一定是unsigned char 格式,引起数值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我定义的都是unsigned char的,我觉得更郁闷的是,当我将那个:a++;放到其它case中时,a的值增加又正常哦!而有些又不正常,我玩单片机还没遇到过这么邪门的事情~~我彻底没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试试下面的键盘扫描函数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键盘扫描函数,使用行列反转扫描法
{
  unsigned char cord_h,cord_l;//行列值中间变量
  P3=0x0f;            //行线输出全为0
cord_h=P3&0x0f;     //读入列线值
  if(cord_h!=0x0f)    //先检测有无按键按下
  {
   delay(200);        //去抖
    P3=0x0f;
   cord_h=P3&0x0f;
   if(cord_h!=0x0f)
   {
     P3=cord_h|0xf0;  //输出当前列线值
    cord_l=P3&0xf0;  //读入行线值
     return(cord_h+cord_l);//键盘最后组合码值
    }
   }return(0xff);
}

楼主:
回复 网友D:

键盘扫描的原理都是一样的~结果还是一样,呵呵~~谢谢你哈!

楼主:
哇~~解决啦~~高兴死了!
是里面有一些函数在作怪!由于这是工程项目,不方便贴出来!!所以有时候要慢慢去调试,不管是什么问题~~祝大家龙年快乐!

网友:
楼主,你再看一下,你的键盘扫描程序的逻辑运算是不是有点问题呀,那个cord_l的值有变化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cord_l是读出行的值,呵呵,怎么会没有变化呢!如果你是按下去的,你的那个引脚是不会受软件影响的,是外加低电压,是会变化的!
问题,已经找到了~是里面有些函数在作怪呢,没办法,程序大了,找错误还真不容易

网友:
我觉得还是用示波器 卡比较好

网友:
switch语句里最好不要用++或者—— 很可能会飞掉

网友(2012-06-26):
可以在keyscan函数里加入松手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