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一款廉价的单片机,拥有高频率PWM的。

楼主(2012-02-05):
有一个电源类项目,要求输出500KHz-1MHz的可变频率PWM波,此时PWM的分辨率至少达到8位。频率分辨率要求不高,但必须拿MCU来做。
也就是说,这个MCU的PWM模块的时钟要达到256MHz级别。程序中有一定的算法,要求有16K的flash。鉴于成本压力,越便宜越好。我知道atmel的xmega可以,但是又贵又难买。
请问大家有什么其他好的推荐的没有?

网友:
你的256MHZ是怎么算出来的,不会是1M*2的8次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256mhz是怎么算出来的,不会是1m*2的8次方

你说对了。1M输出的时候占空比的分辨率要达到8位,不就是1M × 256么。有推荐的吗?

网友:
哥  这个是单片机吗?

如果外设时钟=CPU时钟。。 这样的单片机我是没见过。

外设时钟和CPU时钟可以独立的。 好像芯唐有几款。。 但是外设时钟恐怕也到不了256M

网友:
没有哦 没做过那么高频率的单片机,帮顶

网友:
你看那些高频的开关电源IC,是用的数字方式调整PWM么?
再者说,8位的PWM,能够用么?

网友:
我对PWM涉世不深帮不了什么忙,但我总觉得你的算法怪怪的,哎 可能我的技术不到家啊!! 当我纯路过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哥  这个是单片机吗?
如果外设时钟=cpu时钟。。 这样的单片机我是没见过。
外设时钟和cpu时钟可以独立的。 好像芯唐有几款。。 但是外设时钟恐怕也到不了256m

不需要CPU主频那么高,只要外设的频率能用内部PLL倍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PWM看着简单,但我总是觉得自己没学会,所以PWM的问题我都顶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看那些高频的开关电源ic,是用的数字方式调整pwm么?
再者说,8位的pwm,能够用么?

这个不同的应用有不同的要求吧。常规的开关电源么,用模拟电路做就行了。我们的产品有些特殊,不是简单的AC/DC。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模拟电路+MCU的方式来实现,但是精度与成本压力太大。

也有些电源类产品是用数字PWM做的。比方说用microchip的某些芯片PWM时钟差不多可以到1GHz,也有人用低端的DSP来做的。不过这些芯片都太贵。适合做我这个应用的都要2个美金以上了,还不如用ATMEL的XMEGA呢。而我们希望这颗MCU最好在1个美金左右,最贵也不能超过1.3个美金。

不过大家推荐的时候不需要考虑价格因素,只要能达到性能要求,多多益善。我们自己会去谈价格的。有些东西零售价与实际的成交价格相差是相当悬殊的。希望大家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
你看下合泰OTP系列的HT46R064等在6+2模式下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看下合泰otp系列的ht46r064等在6+2模式下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谢谢推荐。不过这个似乎差很远。它这个是通过过采样/平均的方式(类似小数分频)来提高等效分辨率的。这个不是我想要的,而且主频差的很远。

网友:
说白了,HT的6+2其实跟6位PWM差不多。

网友:
可以用ARM的可以达到。

网友:
PIC的PWM就可以达到比主频高N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以用arm的可以达到。

能否说一下是哪家的ARM?如果是ARM9及以上的高端产品的话,估计价格怎么都低不下去。

网友:
我只知道ATMEL的ATTINY25-45-85可以输出500KHZ的PWM,系统时钟8M,定时器时钟PLL到64M。可惜FLASH大小达不到你的要求!!!

更正一下,达不到500K,只有250K。

网友:
SI8250,专门做数字电源的CPU。
我还申请了套件,可惜没仔细研究呢。
大概1美元左右。

网友:
用个MCU控制一个电源芯片的频率和占空比,这是最便宜的方案了。。。

网友:
频率这么高的PWM MCU还没见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只知道atmel的attiny25-45-85可以输出500khz的pwm,系统时钟8m,定时器时钟pll到64m。可惜flash大小达不到你的要求!!!
更正一下,达不到500k,只有250k。

tiny25 只能倍频到64MHz,不够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si8250,专门做数字电源的cpu。
我还申请了套件,可惜没仔细研究呢。
大概1美元左右。

谢谢推荐,我回头看一下。大家继续啊。

网友:
大家继续啊。我也学习中。

楼主:
这么快就没了?看来这种芯片还真不多。。。

网友:
很想知道作什么用的。数字功放?

加个几块钱的CPLD。

网友:
一个CPLD轻易解决~ 10元钱的事

楼主:
楼上两位都是不缺钱的主。一个普通的CPLD都要1.5美金了。更何况除了CPLD外,还要一个MCU,还需要这么高频率对应的PLL来给CPLD提供时钟。即便如此,要能做一个256MHz的定时器来输出PWM信号……,还有PCB布板,EMC问题等等。

网友:
这么高的频率,估计能做无线电台了

网友:
没用过这么高频的PWM,观看~~~

网友:
这么高的PWM,

不知道MSP430有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H:
楼上两位都是不缺钱的主。一个普通的cpld都要1.5美金了。更何况除了cpld外,还要一个mcu,还需要这么高频率对应的pll来给cpld提供时钟。即便如此,要能做一个256mhz的定时器来输出pwm信号……,还有pcb布板,emc问题等等。

8位只需8Mhz

网友(2020-04-11):
频率这么高

网友:
用LM5021搭配单片机做吧,单片机产生基础PWM频率输入到7脚,单片机DA产生反馈控制PWM占空比,其它类似芯片都可以这样干。对单片机的要求就很低了

网友:
用CPLD,用 Sigma-Delta DAC 输出,可以选国产的CPLD,有带MCU,不超过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