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和指针表测电流的差别

楼主(2012-02-05):
请教一下各位:测小电流时,用数字表和指针表哪个更好更准一些?(都是低端表)

网友:
数字表串联的电阻丝相对而言电阻要小得多,因此对测量回路的影响也小,所以我喜欢用数字表测。但有些负载变化快速的场合,指针表更方便估计电流的大小,所以要根据场合来选。最好是两种表都备,反正现在的电工,也不差这点钱了。

网友:
我不喜欢指针表,因为我怕它。

网友:
指针表容易坏,不过挺喜欢用。数字万用表也喜欢,都行

网友:
最近特意去买了个指针万用表,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