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ODBUS设备地址从40000开始而不从0开始,有什么特别的说法吗,还是仅仅是大家都习惯

楼主(2012-02-06):
为什么MODBUS设备地址从40000开始而不从0开始,有什么特别的说法吗,还是仅仅是大家都习惯这样用

网友:
看看MODBUS协议就知道呢.

网友:
Holding register 40001 is addressed as register 0000 in the data address field
of the message. The function code field already specifies a ‘holding register’
operation. Therefore the ‘4XXXX’ reference is implicit.
Holding register 40108 is addressed as register 006B hex (107 decimal).

楼主:
回复 网友A:
E文有限,呵呵

我这样理解您的意思, 40001中的4是4号功能码的意思,需要用4号功能访问的寄存器是输入寄存器107, 简写出来就是40108
同理,如果是需要用3号功能读,6号功能写的保持寄存器,简写的话就是3XXXX,或者说,30101寄存器是指保持寄存器100
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理解错了。并不是4号功能是40000,那么3号功能码就一定是30000,还是看看modbus协议比较好。

网友C:
我来帮助你解答

(1)、
    MODBUS 分为 0X ,1X,3X,4X 四种寄存器。

   0X--->离散输出 (可读可写)      对应PLC为:DO
   1X--->离散输入(只读)           对应PLC为:DI
   3X--->输入寄存器16位(只读)     对应PLC为:AI
   4X--->保持寄存器16位(可读可写) 对应PLC为:AO

   同时根据上述规约,还可以扩展0X和4X,其中OX不仅可以对应DO,同时还可以对应上位机发送的“按钮”
                                          4X不仅可以对应AO,同时还可以对应上位机的“设置参数”

(2)、为什么MODBUS设备地址从40000开始而不从0开始,有什么特别的说法吗,还是仅仅是大家都习惯这样用

         (A)、设备地址从40001开始的
                是因为它属于4X寄存器,同时0X寄存器是从00001开始的,1X寄存器是从10001开始的,其余雷同。
         (B)、实际上40001在你的程序中对应缓冲区的第0个地址单元,
                假如:你的程序定义一段缓冲区BUFFER(20)要和上位机的40001-40020交换数据,则

                                40001 ----> BUFFER(0)
                                40002 ----> BUFFER(1)
                                40003 ----> BUFFER(2)
                                40004 ----> BUFFER(3)
                               ........................
                                40020 ----> BUFFER(19)

网友(2012-03-24):
引用 网友C:
我来帮助你解答

(1)、

谢谢。懂了一点

网友:
六楼是个老网友了,怎么还是新手上路呢?

网友:
7楼讲的很好,也解决了我的困惑。

网友(2012-06-02):
将的很好 7楼

网友:
7楼is right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来帮助你解答

(1)、

讲的好,认真学习啊!

网友:
霸王猫的霸气是有底气的,呵呵,赞一个,顶!

网友:
正在学习, 多谢7楼ba_wang_mao 和 3楼dzcn.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来帮助你解答

(1)、

学习了,顶一个!

网友(2012-08-04):
讲的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来帮助你解答

(1)、

讲的很好,学习

网友:
学习,一直困惑的

网友:
讲的好,认真学习啊!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学习了,茅塞顿开

网友(2012-10-02):
七楼正解

网友(2012-11-14):
我也对MODBUS的寄存器地址迷糊呢,谢谢7喽的解答

网友(2014-06-07):
这个学习了,
X--->离散输出 (可读可写)      对应PLC为:DO
   1X--->离散输入(只读)           对应PLC为:DI
   3X--->输入寄存器16位(只读)     对应PLC为:AI
   4X--->保持寄存器16位(可读可写) 对应PLC为:AO

   同时根据上述规约,还可以扩展0X和4X,其中OX不仅可以对应DO,同时还可以对应上位机发送的“按钮”
                                          4X不仅可以对应AO,同时还可以对应上位机的“设置参数”

网友D(2014-09-11):
引用 网友C:
我来帮助你解答

(1)、

逛了一圈,收获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逛了一圈,收获很大

我想问下地址容量有多大,可以访问418850吗?

网友:
同时也大赞7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