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舵机噪音小?

楼主(2012-02-06):
体积小些的,一般力量就行,用过的说下,谢谢了~!

网友:
舵机声音不是问题吧?

一般要求用13元的辉盛就行啊!

网友:
声音大的才是好多西,呵呵.

普通舵机基本上没声音. 数码舵机静止状态都是zizi声的.

楼主:
谢谢。做一个桌面使用的东西,对声音敏感啊,大胡子多给点建议吧。

楼主:
金属齿轮和塑料齿轮的有区别吗?

网友:
用过很多种舵机,感觉韩国 INO-Lab 的舵机声音非常的轻,不过就是价钱比较贵。

网友:
舵机的噪音与控制很有关系,控制得不好,就会出现,当然,有的舵机采用一些保护措施,电机声音也小,比如,接个电容到电机壳

网友:
尼龙齿轮的肯定比金属的噪音小。 如果对速度力度要求不高的话就用futaba3001吧,标准舵机,便宜。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金属齿轮和塑料齿轮的有区别吗?

金属齿轮的不易扫齿,力量大。塑料齿轮的反之。

其实你说的声音可能不是舵机转动时的声音,可能是电位器定位不准抖舵的声音吧?

楼上说的3001标准舵机体积有点大,不过确实便宜质量好,原版的好像不过50-60元一个,飞油机的非锁尾都用他。

楼主:
不是抖动,就是转动的吱吱声。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抖动,就是转动的吱吱声。

那你得买最小的塑料齿轮舵机了。
我手里有4个HITECH 7g舵机,声音小,但价格高得吓人啊(我的是买控自带的)。淘宝单卖是80-150一个。

网友:
我的公司是做舵机的,用KC2462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公司是做舵机的,用kc2462

这是数码舵机还是模拟舵机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了个去的。。。原来舵机可以那么便宜。。
以前图方便直接去电子城买了。
舵机塑料头50,金属头60.
步进电机120一个,12V0.4A扭矩好像是0.42,单位不记得了。

网友:
如果对价格敏感,可以试试银燕ES08A。

网友:
我也觉得银燕舵机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