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研华adam4117使用芯片咨询

楼主(2012-02-06):
大家好,最近得了一个研华adam4117模块,该模块是4~20mA输入485输出,分析其原理,发现如下输入芯片没有见过,请了解的朋友指点,芯片如红色框里面的,4个引脚,用在输入电流(电压)端。大家见过吗?或者曾经分析过的朋友请指教。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716383XLZLLP.jpg(文件大小:1.13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123.jpg)

楼主:
知道的人这么少吗?

网友:
那四腳的通常是 光偶IC ,隔離訊號用以保護電路

右上方 MINMAX 是 DC to DC 隔離電源模組

网友:
逆向工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逆向工程。。。。。。。。。。。。。

不是逆向工程,我的工作和这个没有任何关系,只是搞技术的出于研究的目的,觉得人家做的输入部分,保护电路设计的比较完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四腳的通常是 光偶ic ,隔離訊號用以保護電路
右上方 minmax 是 dc to dc 隔離電源模組

四脚的不是光耦,这是模拟输入部分,不是光耦。

网友(2017-08-18):
可能是定制型的芯片,怎么查也查不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四腳的通常是 光偶ic ,隔離訊號用以保護電路
右上方 minmax 是 dc to dc 隔離電源模組 ...

有模拟光耦的。

网友C: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210是光继电器,淘宝3块一片

网友(2018-01-18):
引用 网友C: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210是光继电器,淘宝3块一片

熟悉4117内部结构吗?想咨询下内部各路模拟采样电路是不是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