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32的32768Hz的晶振了一会就不振了(经常出现这个情况,换个新的就好了)。但有时用手

楼主(2012-02-06):
如题,是不是我的晶振质量不好呢?但晶振不像是二手的。

或者我的电路不对????

下面是我的电路图:

网友:
我在有关于STM32的是与非(5)——RTC 也提到了这种问题,是芯片自己的问题

网友:
此外你的图好像少电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是没接电容,但影响没这么大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会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是没接电容,但影响没这么大吧
没接电容能起振
我没见过了(除非是那种做到里面的 有三个脚的)
电容还是要接的而且有参数要对才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有芯片内部带电容的。

网友:
除非你外接有源晶震,否则这两个电容是不能省的。而且细究起来容量必须按照晶震的参数来计算。

网友:
最好一大一小,更易起振。或接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我试试啊

网友:
电容很重要的,最好按手册加上,我试过不同电容对晶振的频率误差影响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嗯,我加了一个27p,30p的,目前来看还好,不知道20天以后会不会准??

以前我没接电容,20天后时间就乱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摇一摇就好,估计是晶振里面的晶片没有固着好。最好试一试其它家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