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中scatter文件设置完成之后编译显示不能创建***.bin文件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2-02-06):
Error   : Q0147E: Failed to create Directory D:\*******************\Release\*****.bin.

Finished: 0 information, 0 warning and 1 error messages.

网友:
中文路径?还是bin文件路径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全英文路径。。。
我在没改scatter文件之前是可以用的。scatter文件大体如下:
ROM_LOAD 0x00000000
{
        ROM_BOOT 0 0x8000
        {
                vector.o(VECTOR,+First)
                *.o(+RW,+ZI)
        }
}

ROM_CODE 0x00008000
{
        ROM_API 0x00008000
        {
                *.o(+RO)
        }
}

网友:
由于用了两个Load Region,fromelf对这个的处理需要特别的命令行,具体查看一下fromelf的手册吧。这种的输出命令对的话,是两个bin文件。

除非对于bin文件的大小有严格要求,或者有特殊用意,否则没必要这么干。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就是有特别的用意,我要把程序分成两块进行下载。好谢谢我先看看,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在问您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还是没看明白怎么设置,我改了一下怎么也不行总是出现上面的错误。您能具体的说一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可以生成两个bin文件了,但是我下载第一个之后的运行结果不正确,是什么原因?我已经把第一段使用的程序都放到第一段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为什么我在生成一个bin文件的时候程序能正常运行,而现在我生成两个bin文件之后,程序就会死在某个函数中,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对一下bin文件中的数据就知道了么。

你得到的bin文件的数据应该是axf文件的一部分。对比一下就行了。
或者可以下载yet another gnu arm tool chain那个GCC,用其中的objdump把axf的数据抓出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对了axf文件和bin文件内容一样,用axd仿真的时候能过就是在板子上运行的时候就会停到某个函数或是产生异常中断,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结果啊?

网友:
那就要问你的程序了。呵呵。

不行单步看看,或者异常之后看LR给的异常地址是哪个,etc。或者看是不是有对齐之类的问题什么的。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了,主要原因就是系统速度不够导致的。但是还有其他的问题还在解决中。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找到了就是在FPGA板子上跑不了那么快,软仿就没有问题,现在把频率降下来就可以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