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运放到底能不能这样用

楼主(2012-02-06):
电路如图,是一个典型的LDO。此电路工作时运放同相输入端的电位一定比反相输入端要低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单电源运放能行吗?

网友:
原理行,实用差。

网友:
常规稳压电路VT是个射随器,所以不影响动态性能。
你这个电路里面VT是个放大环节,会把零极点引入0db以上,必然是个振荡器。
要想消除振荡,要引入频率补偿,结果就是你这个电路就算是能用,动态性能也会非常的烂。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理行,实用差。

能否说说你的理由?

网友:
运放接成带反馈的形式效果应该更好些,运放输出加电阻,通过控制ib来控制负载上压降;

网友:
A的OUT必须接近VIN,不然不能控制VT,一般用比较器+上拉,最好不用运放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运放接成带反馈的形式效果应该更好些,运放输出加电阻,通过控制ib来控制负载上压降;

你没看懂他的电路,这个电路本来就是闭环负反馈。

网友:
回复 网友C:
a的out必须接近vin,不然不能控制vt,一般用比较器+上拉,最好不用运放

楼猪的电路这部分没问题。A的out不能接近Vin的原因是拉电流的那个管子能力不行,但是他的电路不需要拉电流,只需要灌电流,所以是正常的。

楼猪的电路直流分析起来完全正确,但是用交流波特图分析起来就是振荡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有点怀疑运放在单电源供电的情况下输出端能不能灌进电流去。以最常见的单电源运放LM358为例(见下图)
单电源供电时Q13截止,Q5、Q6完成电压(和电流)的输出,这样一来Vo端不可能灌进电流去啊。

LM358内部电路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png)

网友:
回复 网友E:

做为电源,输出端应并上一个大电容。
该电源电路实质上不能称为线性的,它是“开关”性质的,开关波形似乎是锯齿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D:
我有点怀疑运放在单电源供电的情况下输出端能不能灌进电流去。以最常见的单电源运放lm358为例(见下图)
单电源供电时q13截止,q5、q6完成电压(和电流)的输出,这样一来vo端不可能灌进电流去啊。

lm358内部电路

你搞错了,你在楼猪位贴出来的电路图跟内部图结合起来看,内部的Q5和Q6是没有用的,完全处于截止态,只有Q13起作用,所以“【5楼】 loohoo0302”的说法完全错误。你自己仔细看看VT的基极电流是怎么流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E:
做为电源,输出端应并上一个大电容。
该电源电路实质上不能称为线性的,它是“开关”性质的,开关波形似乎是锯齿状的。
这个路路怎么能是线性的呢,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一个电路,原文解释如下:

低压差线性稳压器(LDO)的基本电路如下图所示,该电路由串联调整管VT、取样电阻R1和R2、比较放大器A组成。
取样电压加在比较器A的同相输入端,与加在反相输入端的基准电压Vref相比较,两者的差值经放大器A放大后,控制串联调整管VT的压降,从而稳定输出电压。当输出电压Vout降低时,基准电压与取样电压的差值增加,比较放大器输出的驱动电流增加,串联调整管压降减小,从而使输出电压升高。相反,若输出电压Vout超过所需要的设定值,比较放大器输出的前驱动电流减小,串联调整管压降增大,从而使输出电压降低。供电过程中,输出电压校正连续进行,调整时间只受比较放大器和输出晶体管回路反应速度的限制。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曾经想过是Q13在起作用,可是有一点我没想明白:
LM358在两个输入端短路的情况下(不考虑失调电压等因素)输出应该接近0V。按照楼主(也就是我)电路的接法,反相输入端的电位始终比同相输入端高一点点(这个可以用反证法证明),这时LM358的输出肯定也是接近0V。因VT的基极连在LM358的输出端,这时Vin经VT的发射结,Q13的发射结似乎确实可以灌进电流。可是这样一来Vin不就被嵌位在1.5V左右了吗(此时Q13基极电位接近0V),这样LM358应该会被烧掉。麻烦i55x帮解释解释。

网友:
回复 网友F:

原文扯蛋。
那个VT能当调整管使吗?如强词说就能当的话,问能有多大的线性区可利用?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D:
我也曾经想过是q13在起作用,可是有一点我没想明白:
lm358在两个输入端短路的情况下(不考虑失调电压等因素)输出应该接近0v。按照楼主(也就是我)电路的接法,反相输入端的电位始终比同相输入端高一点点(这个可以用反证法证明),这时lm358的输出肯定也是接近0v。因vt的基极连在lm358的输出端,这时vin经vt的发射结,q13的发射结似乎确实可以灌进电流。可是这样一来vin不就被嵌位在1.5v左右了吗(此时q13基极电位接近0v),这样lm358应该会被烧掉。麻烦i55x帮解释解释。

你的假设全都是错的,两输入短路,输出是接近0V或接近电源,根据输入失调电压的极性决定。
如果是两输入虚短的概念,那么输出状态应该是Vin-0.7V,你的理解完全是错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抱着学习的目的来的,你说不行的话说说为什么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F:
原文扯蛋。
那个vt能当调整管使吗?如强词说就能当的话,问能有多大的线性区可利用?

你别装b了,楼猪的图就是LDO典型内部电路图,完全正确。
楼猪的图的错误在于如果那个运放是通用运放的话,加上VT的放大,开环放大倍数太高,不满足稳定的频相特性,会发生自激振荡。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确实是LDO典型内部电路图,一看i55x就是明白人。
这个电路的输出电压应该是(V-)*(1+R1/R2),闭环放大倍数就是1+R1/R2,在V-和Vout可以比较的情况下闭环放大倍数应该不大(小于10),怎么会不稳定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是男的,没B,没资格装B。你要是说我不懂装懂,这会比较好些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D:
这个确实是ldo典型内部电路图,一看i55x就是明白人。
这个电路的输出电压应该是(v-)*(1+r1/r2),闭环放大倍数就是1+r1/r2,在v-和vout可以比较的情况下闭环放大倍数应该不大(小于10),怎么会不稳定呢?

零极点的概念参见《自动控制原理》,我不能写一本书给你讲明白。
如果你实在是不理解的话,有个偷懒的办法,就是用pSpice/MultiSim/Proteus这样的仿真软件仿真,你就会发现你的电路是振荡器了。
然后加补偿电容(可以加在VT的b-c之间),不断增大电容的容量,直到稳定为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照LM358内部电路图,我还有一点没想明白:
因为Q12集电极接的是恒流源,当LM358输出为0时Q12集电极电位应为100uA(100uA是恒流源电流),这时LM358即不输出电流也不灌入电流。要想使LM358输出正电压,必然有Q12集电极电流小于100uA,二者之差从LM358输出端流出。而按照0楼电路的接法LM358输出端的电流是灌不进去的,因为此时LM358内部没有吸收电路的通路。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原理行,实用差。
能否说说你的理由?
OPA驱动VT对Cout充电,但无法对Cout放电。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小弟刚入门。我仿真了这个电路,确实震荡。但是改成NPN的三极管并且对调运放的输入极性,就会很稳定的工作。请问一下高手怎么解释?在VT的b-c之间加电容,我没尝试出来,原因一加电容,软件会报错,请问应该加大概多大的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拿什么软件仿的。
我用multisim仿真,输入不变负载不变的情况下很稳定;输入改成交流桥式整流、滤波后电路变得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