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DK调试uc/OS-II显示任务栈使用情况的代码。

楼主(2012-02-06):
MDK是个封闭的IDE,不支持别人的RTOS,这样使用uc/OS-II无法显示任务栈使用情况,相比IAR就成了一个很鸡肋的开发工具,但是你可以在程序里面自己添加任务栈检查程序,如下所述:

static  void  AppTaskStacks (void *p_arg)
{
    CPU_INT08U  i;
    CPU_INT16U  green1;
    CPU_INT16U  green2;
    CPU_INT16U  green3;
    CPU_INT16U  black;
    CPU_INT16U  stk_pct;
    CPU_INT32U  stk_sz;
    CPU_INT32U  stk_use;
    CPU_INT32U  stk_max;
    OS_TCB     *ptcb;
    CPU_INT08U  s[10];

    green1  = AppFormatColor(0, 31, 0);
    green2  = AppFormatColor(0, 17, 0);
    green3  = AppFormatColor(0,  8, 0);
    black   = AppFormatColor(0,  0, 0);

    LCD_DispStr(27, 0, "Stack Size Demo:                ", green3);
    LCD_DispStr(28, 0, "The stack size, current stack   ", green2);
    LCD_DispStr(29, 0, "use and max stack use are shown ", green2);
    LCD_DispStr(30, 0, "for each task.                  ", green2);

    ptcb    = &OSTCBTbl[0];
    i       = 0;

    while (DEF_TRUE) {
        OSTimeDlyHMSM(0, 0, 0, 25);

        if (ptcb != NULL) {
            stk_sz      = ptcb->OSTCBStkSize * sizeof (OS_STK);
            stk_use     = (CPU_INT32U)(ptcb->OSTCBStkBase) - (CPU_INT32U)(ptcb->OSTCBStkPtr);
            stk_max     = ptcb->OSTCBStkUsed;

            if (stk_sz != 0) {
                stk_pct     = 100 * stk_use / stk_sz;
                LCD_DispStr   (32 + i * 2,     0, ptcb->OSTCBTaskName,      black);
                if (stk_sz / 5 < 256) {
                    LCD_DispHorBar(32 + i * 2 + 1, 3, stk_sz  / 5, 200,         green1);
                }
                if (stk_max / 5 < 256) {
                    LCD_DispHorBar(32 + i * 2 + 1, 3, stk_max / 5, stk_max / 5, green2);
                }
                if (stk_use / 5 < 256) {
                    LCD_DispHorBar(32 + i * 2 + 1, 3, stk_use / 5, stk_use / 5, green3);
                }

                AppFormatDec(s, stk_pct, 2);
                s[2] = '%';
                LCD_DispStr   (32 + i * 2 + 1,(stk_sz / 40) + 1, s,          black);
            }

            ptcb        = ptcb->OSTCBPrev;
            i++;
        } else {
            ptcb        = &OSTCBTbl[0];
            i           = 0;
        }
    }
}

网友(2012-04-21):
IAR还有这个功能啊,谢谢楼主了!!

网友(2014-12-06):
问下:下面的这个窗口是怎么出来的?

网友:
好贴没人顶啊...不过楼上的问题+1

网友:
不是mdk不支持其他RTOS,而是没有人给mdk开发这样的插件,mdk本身是有这样的接口给去开发的。

网友:
跟着楼主涨姿势了

网友:
OS_TCB *pTCB;
OS_STK_DATA stk;
pTCB=&OSTCBTbl[0];
OSTaskStkChk(pTCB->OSTCBPrio, &stk);
pTCB=pTCB->OSTCBPrev;
一般都是通过打印信息获取OSTaskStkChk

网友(2015-01-29):
长知识了。。。。

网友:
窗口是怎么回事

网友:
窗口是怎么搞出来的?

网友(2015-04-11):
楼主你的那个函数直接在keil 里面可以运行么  需要包含哪些头文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