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行性研究:直接让Qsys支持WISHBONE总线的IP

楼主(2012-02-06):
Avalon其实和WISHBONE有很多相似之处,可以通过下列几种方式让Qsys支持WISHBONE接口的IP:
1、一个c或者脚本程序,直接转换verilog或VHDL文件中的WISHBONE接口定义,转为Qsys可以识别的Avalon类型接口
2、一个或者多个verilog程序给wishbone总线接口的HDL文件加一个Avalon接口的壳子
3、在Qsys中建立一个Avalon to WISHBONE Bridge
4、修改Qsys的Java代码和相应脚本代码,无缝直接WISHBONE
5、……

大家觉得那那种实现靠谱些

——————————————————————————————————————————
FPGA与NiosII应用技术 QQ群: 185210832

网友:
方法2或3。
我一般用方法2这个方法将avalon接到非avalon接口的模块。
方法3理论上最方便,一劳永逸,不过我没有做过。

方法1不太可行,不是单改接口定义就可以的,内部时序也要改,不同的wishbon有不同的代码风格,很难做出一个统一的程序。
方法4估计altera哪天决定原生支持wishbon的时候会用上。

网友(2012-08-04):
有没有大侠给点WISHBONE应用的实际例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