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曝光定时器

楼主(2012-02-06):
电路图 (原文件名:111216225805e4dce2bfd42d01.jpg.thumb.jpg)

电路图

说明: 用于定时曝光等
1.最大999分钟或999秒钟
2.支持蜂鸣器报警
3.启动时按住开始为分钟模式否则为秒钟模式
4.按键分别为 K1(开始) K2(增加) K3(减少)
5.按K2开始改变当前定时时间, 每设置完一位按K1确定
6.记忆最后的定时时间
7.在按K1开始计时时记录设定时间, 使用10组历史设定时间作为记录
8.按K2选择历史设定时间, 历史记录按最后使用排序
9.数据掉电保存, 使用均衡写入 (理论写入寿命 100000 * 48 次)
10.按K1开始计时,时间到达蜂鸣器报警,数码管闪烁3秒
11.按K1暂停计时, 显示设定定时时间1秒后显示当前计时时间, 再按K1退出计时
12.按K1暂停计时, 按K2继续计时
13.开启显示当前计时单位 -1- 为秒 -2- 为毫秒 显示2秒后进入系统
14.启动时安装K3清除全部历史数据(eeprom擦除)

元件清单
Part Type        Designator        Footprint        Description
0.1uF        C2        805        Capacitor
1K        R11        805
4.7K        R9        805
5V 电磁式蜂鸣器        U4        RB.3/.6        Buzzer
10uF        C1        RB4.2        Capacitor
74HC595        U3        SO-16        8-BIT SFT REG WIRTH OUTPUT LCH
74HC595        U2        SO-16        8-BIT SFT REG WIRTH OUTPUT LCH
330        R10        805
470        R6        805
470        R5        805
470        R8        805
470        R7        805
470        R2        805
470        R1        805
470        R4        805
470        R3        805
9013        Q1        TO-92_NPN        NPN Transistor
9013        Q2        TO-92_NPN        NPN Transistor
CON2        J1        SIP-2        Connector
IN4148        D2        DIODE-IN4148        Diode
LED        D1        LED
SM420363        DS1        JM-S03631A-B        共阴3位数码管 SM420363 0.36英寸数码管
SRD-5VDC-SL-C继电器松乐牌,T73-5V        K4        RELAY_SRD
STC15F104E-35I-SOP8        U1        SO-8        STC15F1xx 8Pin
SW3        K3        SW_GFG005        四角开关
SW3        K2        SW_GFG005        四角开关
SW3        K1        SW_GFG005        四角开关

没别的问题, 就是不准 可能快点也可能慢点 用逻辑分析仪测试 480秒在+-3秒内...
因为用的是STC15F104E 用的内部震荡器 所以不准...
献给手里有STC15F104E不知道干嘛用的朋友

PCB画的有点问题就不上了

楼主:
下面的是完成后的图片 以前拍完的图片已经删除了 所以是从别的论坛转得 有水印, 如有犯规请斑竹删除.

网友(2012-07-01):
原理图不清楚,能不能重新上传一个清晰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