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怎样在IAR5.30给LPC2000加载启动代码

楼主(2012-02-06):
谁知道怎样在IAR5.30给LPC2000加载启动代码

网友(2012-05-07):
我只知道直接在工程中放置你编写好的或者是IAR提供的启动代码就行了,因为它默认从__program_start开始运行,有启动代码则从你的启动代码开始运行,没有则从默认启动代码开始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