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OT-223封装的稳压IC 少见的是中间是GND

楼主(2012-02-06):
有没有用过这样的稳压IC  ??
  和AMS1117系列一样的SOT-223封装
    1脚输入  中间两个是地   3脚输出
1.2V 和  3.3V
先谢谢了

网友:
记得MIC39100好像是这样,貌似没有1.2V的。

楼主:
刚才找到一个LM2940 也是有那样的  也没有1.2V 好像

楼主:
LT1963 有1.5V  1.8V 也是没有1.2V  o(╯□╰)o

楼主:
如果封装IC  就像layerout PCB一样 多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想法不错  把供电和地反过来  上电就挂  上电就挂 (太坏了)

看来还是重新画改下布线来得快  已经打样了的就只能靠飞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