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一个空心杯电机的参数(内附图)

楼主(2012-02-06):
想了解一下这个电机的参数(好像是叫716),以及这套动力装置能产生多大拉力?适合做微型电直、四轴吗?

网友:
适合做微型电直、四轴吗?

ar就是这坑爹的结构

楼主:
这个比ar drone便宜多了。
主要是看上它的价格了,才感兴趣的,坏了换一个也不心疼。

网友:
便宜,性能也不是一个级别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大,我手里有2套一样的东西,年前测过拉力

楼主:
请问LS,这套东西能产生多少拉力?

网友:
我也在关注。
还有 ,请问, 这个 怎么安装? 固定?(手头没什么材料的情况下)

网友:
716就是直径7,长度16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716就是直径7,长度16吧。

网友:
同问,最近对微型四轴感兴趣,不知道这种电机拉力行不行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424521195
看这个。

楼主:
LS的价格贵了。相比微型无刷电机没有优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ls的价格贵了。相比微型无刷电机没有优势了。

我的意思是       可以 参考下 拉力。

顺便问下,微型无刷电机 便宜的多少钱? 有 链接不?

网友:
空心杯电机在1年多前的价格,批发价只要6角.
强磁涨价后.现在3元的零价也是有的.
配齿轮后力矩合理,拉力正常.能效比大约可达到8克/瓦.

缺点是工作在超负荷条件下,电刷寿命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