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模拟的问题

楼主(2012-02-06):
模拟电路 (原文件名:1.jpg)

模拟电路 (原文件名:2.jpg)
请问R5,R6与C3怎么会形成高通滤波器呢??

模拟电路 (原文件名:3.jpg)
请问这段话怎么理解??

楼主:
来自铃木雅臣的《晶体管电路设计》

楼主: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R5,R6,C3 就是个高通滤波器呀,高频信号都经过C3对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刚没模拟电路没多久,我印象中的高通滤波器是这样的

模拟电路 (原文件名:4.jpg)

请问那样子也是高通滤波器吗、?

网友:
高频信号经过C3和R5,R6组成的选频网络对地了就减小了这一频段的负反馈,然后就改变了放大器的频率特性。

网友:
那是个RC选频网络,他输出对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咦,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随着频率的增大C3和R6的复合阻抗越来越小,而Av=R3/(R5+复合阻抗)的值越来越大,直道复合阻抗等于零,Av为定值。

楼主:
请允许我再自顶一次吧  ,

网友:
不懂你说的是什么,太理论了,反正那一堆东西就是Tr1发射极负反馈回路有特征频率的,就是为了让高频信号增益高点。

网友:
外国人思维是反的 我还看过他们的电源 调整管控制和我们正好相反

网友:
共射放大电路 Tr1  在没有C3 的情况下  R5 R6 为负反馈电阻, 决定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  A = Rc/Re

C3 连接进电路之后  降低了  Re 在对应频段的阻抗  提高了对应频段的增益

网友:
Tr2 的加入 是为了 抵消 Tr3  Tr4 两个结电压   使Tr3 和Tr4 在A点输出值 对应为 Tr1 的输出值

但 Tr2 的加入 本身会对  Tr1 集电极的高频特性在 Tr3 Tr4 两个输入端有不同的影响(估计是这样)

所以加入C2 实际上 是调整交流回路下的阻抗特性。

我理解是这样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R5、R6、C3 形成成高通滤波器”,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不该使用“高通滤波器”这个词,这很容易让初学者误解,此外信号也并非从发射极输出,俺认为更不该用“滤波器”一词。你参考下11楼兔子说的。

俺给你详细解释下吧:
R5、R6、C3构成的阻容网络中,C3的交流阻抗是随频率变化的,频率越高阻抗越小,导致整个阻容网络的阻抗减小。这如果按滤波器考虑,应该是低通了。但这里不要用滤波器的概念考虑。Tr1构成的电路是个发射极交流负反馈放大器,发射极对地交流阻抗越小,放大器的增益越高。结合前面的阻容网络,频率越高,放大器的增益越高(当然是在一定范围内了)。

第二个问题,Tr2 所构成的电路实质上是一个Vbe倍增器。接在电路里,会使它的集电极与发射极两端电压保持不变(但要考虑温度),这样前面输出的信号会以相同的幅度呈现在末级的两个三极管的基极上。理想情况下,末级的两个三极管的基极在交流等效电路上是同一个节点,但这个Vbe倍增器并不理想,交流阻抗随频率变化···

似乎有些问题。。。。回头再继续。

楼主:
谢谢各位的细心解答,第一个问题我懂了 ,第二个还是有点不怎么理解

网友:
楼上的楼上,花生说的很到位了;
第二个问题,基本上C2就是为了让Tr3、Tr4的基极电压差值更加稳定,特别是工作在高频时,

网友:
继续····

当时写到那里,突然感觉有些问题,似乎Vbe倍增器(Vbe multiplier)的阻抗-频率特性并没有那么严重,不过以前只做过直流分析,更没有设备去测试。
刚做了下交流分析,结果确实和俺想的差不多,并没有那么严重,但增加电容确实会对频响的平坦有所改善,虽然很小。
还没有做失真分析,稍后继续贴图。

图片较大,点击看大图吧。

失真分析,只贴个1kHz的吧(又调整了偏置电流到20mA,改善下失真):

网友:
高频信号的阻抗相对低了,相当于提高了高频部分的增益,只能说是高频补偿,不能叫高通

网友:
第二句话非常好懂,在高频时候那个电容相当于短路。

楼主:
嗯 明白了  。。 请问花生用的是什么软件来分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 明白了  。。 请问花生用的是什么软件来分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嗯 明白了  。。 请问花生用的是什么软件来分析的?
花生是坛内知名的,Eagle及MicroCap的大师呀~~~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失敬失敬,久仰久仰。 。 。      不过Eagle倒是听过,画PCB的软件。。。。
不过MicroCap就第一次听了,应该是电路仿真软件把    。          平常接触和学校教的都是multisim ,问下MicroCap和mulisim那款更适合模拟仿真

网友:
电容容量越小通过的频率越高,反之相反……

网友:
电容>>>大 , 交流电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