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DRV8825下面的那个金属片

楼主(2012-02-06):
RT.
打算回学校后申请个TI的电机驱动芯片。但是看到芯片底下有个金属片。
2L,3L是两个图。
现在有以下困惑
1.金属片的作用
自己猜应该是为了散热吧。可是手册里标注“GND”(3L)......不解
2.封装问题或者说PCB问题
如果做PCB的话,怎么办?对应区域掏个洞?还是把对应的区域铜箔留下,然后连GND上?

另外一个困惑
之前有次上实践课的时候,老师说电机的供电电源不能和单片机使用同一个电源,认为电机启动瞬间会对单片机产生干扰。可是平时看到好多作品的原理图,就是12V进去,7805转5V出来。7805旁边加上些电解电容和瓷片电容。
那么,在使用单片机控制电机的时候,究竟有没有必要使用双电源?我现在用的电机就是一些小电机,学生,自己瞎捣鼓些东西玩。

http://www.ti.com/product/drv8825  数据手册下载页

编辑原因:外加一个PDF 2012.2.7 12::16

楼主:
这是在TI的网站上看到的一张图片 (原文件名:捕获.JPG)

楼主:
这是手册里的图 (原文件名:捕获.JPG)

网友:
这个叫EP封装,的确是散热, 很多 TI的 电源ic,由于电流指标太大,封装太少,导致只能这么开EP pad了。

你这个ic 很多人没用过。 估计得自己研究了。

网友:
1.散热
2.覆铜,打孔,对面大面积覆铜
  电流大的话挖空,自己做散热片连接
  一般第一种方法就够了

网友:
RT.
打算回学校后申请个TI的电机驱动芯片。但是看到芯片底下有个金属片。
认真看手册,EVK的参考设计。

背面的PAD,一个主要功能是把热量从Die导出,用于散热;一个可能的功能是大电流走线的接地线。具体是什么功能查看手册。

PCB Layout对应区域预留铜箔并且阻焊开窗。
如果手工焊接那么就打几个大孔,比如1mm的,焊接的时候灌锡完成GND连接并且加强导热;如果机器焊接就打多个小过孔,防止焊锡流失。反面对应面需要一块地。这种封装很难手工焊接和自动焊接都适应。
PCB掏洞不可取。

是否用双电源取决于电源对冲击的隔离是否够好。搞得好的话,没必要。如果有条件或者把握不足,可以考虑先上双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就是觉得TI的片子好申请,嘎嘎~~可惜英语放下两年了,蛋疼ING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否用双电源取决于电源对冲击的隔离是否够好。搞得好的话,没必要。如果有条件或者把握不足,可以考虑先上双电源。

嗯,谢谢。。
回头找找隔离的东西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选的这个芯片的话,按我自己玩玩的经验,双电源感觉没有太大必要。
不过我觉得这个用芯片不如直接买两片松下或者Allegro之类的步进电机驱动……
TI的芯片现在倒是真心好申。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以前都是用L298...现在手上还有四个L298的模块。
下学期时间比较充足,就想再继续瞎玩一下,同时。。。省钱策略,哈哈,所以就选了TI的芯片。
以后有机会再看看其他的吧~~

网友(2015-04-16):
前几天刚试了一下这个芯片,效果还不错,电流可以到2.5安,可驱动一般常用的两相四线步进电机,那块金属式散热用的,我用转接板+洞洞板寒了一块评估版,那块金属没接地,目前没有影响其正常工作。

网友(2015-11-02):
楼主可以试试TB67S109AFTG(OSQEL
我这有全套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