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大功率的直流防反接电路

楼主(2012-02-06):
当电源正常输入时A点电压高于B,C点电压使MOS管开启使电流正常流过.当电源反接时A点电压低于B,C点电压使MOS管无法开,且在MOS管上产生的损耗相对二极管要小得多,而反应速度要比保险丝快的多.缺点是输入电压必须大于等于MOS管的开启电压.!!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716479Z09WNX.pdf(文件大小:55K) (原文件名:Protel Schematic.pdf)

网友(2016-08-01):
我习惯只用一个二极管。

网友(2016-11-13):
mark,大功率的直流防反接电路

网友:
NMOS断开的是地,我一般用PMOS,放置在电源的正极,PMOS的内阻高一点,但是也比二极管好多了

网友:
如果电源电压,大于VGS,不是要坏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