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tCAM8.1软件的问题

楼主(2012-02-07):
我在论坛里下载的这个8.1版本,怎么安装,和谐一路下去,没什么异常的提示,怎么打开后有这个"当前页面的脚本发生错误"的提示,并且没开始一次操作都有这个错误提示出来的。望给指点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急。。。。。。谢谢

网友:
一般来说建议把软件安装在英文目录下,这样基本就不会碰到兼容性的问题

但看图上显示的只是一个htm文件出错,应该是某个界面元素特效之类的东西。虽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但应该不影响使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重新将它安装轴默认目录下,问题已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2017-06-10):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重新将它安装轴默认目录下,问题已解决,非常感谢

安装了,问题没有解决
wl("<tr><td valign=top><object id='demoCol' vspace=0 classid='CLSID:F63AF1A5-2FD3-11D4-A7EB-009027932721' width=15 height=15 "+g_offstyle+"></object></td>");
             demoCol.size = 100;
             demoCol.smoothness = 20;
             demoCol.SetColor(0x34,0x57,0x89);
             wl("<td>" + gColourHelp + "</td></tr>");

CLSID:F63AF1A5-2FD3-11D4-A7EB-009027932721 这个class 注册表中没有找到

会不会是 64 位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