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c16问题

楼主(2012-02-07):
最近在使用超声波液位计对他的校验甚是不解,函数有厂家提供如下,我得出的校验值和厂家老不一致?

厂家数据01 03 0000 0002 c40b   c40b是校验值,高低互换

我算出来是dbcd

#include <reg51.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POLYNOME 0xA001

uint crc;

k[]={0x01,0x03,0x00,0x00,0x00,0x02};

uint  crc_ws(uchar *command, int len )

    {
        int i,j;

        crc=0xffff;

        for(j=0;j<len;j++)

        {
             crc=crc^command[j];

             for(i=0;i<8;i++)

        {
            if((crc&0x0001)==1){

             crc=crc>>1;

             crc=crc^POLYNOME;

             }else{

             crc=crc>>1;

             }
          }

        }

     return(crc);

    }

main()

{        uint t;

   t=crc_ws(k,6);

   while(1)

   {}

}

网友A:
01 03 00 00 00 02  c4 0b 这个是正确的。

另外,你书写的时候注意下格式,很多计算软件认格式的。

算法:
/* ----------------------- CRC函数 -----------------------------*/
//字地址 0 - 255 (只取低8位)
//位地址 0 - 255 (只取低8位)
/* CRC 高位字节值表 */
const uint8_t auchCRCHi[] = {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
/* CRC低位字节值表*/
const uint8_t auchCRCLo[] = {
0x00, 0xC0, 0xC1, 0x01, 0xC3, 0x03, 0x02, 0xC2, 0xC6, 0x06,
0x07, 0xC7, 0x05, 0xC5, 0xC4, 0x04, 0xCC, 0x0C, 0x0D, 0xCD,
0x0F, 0xCF, 0xCE, 0x0E, 0x0A, 0xCA, 0xCB, 0x0B, 0xC9, 0x09,
0x08, 0xC8, 0xD8, 0x18, 0x19, 0xD9, 0x1B, 0xDB, 0xDA, 0x1A,
...
0x43, 0x83, 0x41, 0x81, 0x80, 0x40
} ;

uint16_t crc16(uint8_t *puchMsg,uint16_t usDataLen)
{
        uint8_t uchCRCHi = 0xFF ; /* 高CRC字节初始化 */
        uint8_t uchCRCLo = 0xFF ; /* 低CRC 字节初始化 */
        uint32_t uIndex ; /* CRC循环中的索引 */
        while (usDataLen--) /* 传输消息缓冲区 */
        {
                uIndex = uchCRCHi ^ *puchMsg++ ; /* 计算CRC */
                uchCRCHi = uchCRCLo ^ auchCRCHi[uIndex] ;
                uchCRCLo = auchCRCLo[uIndex] ;
        }
        return (uchCRCHi << 8 | uchCRCLo) ;
}

网友:
我这有下载的很多计算crc16的工具软件

每一个计算的结果都不一样

目前没找到原因

网友:
谁能指点一下

网友:
建议你先用VC6.0之类的上层软件,编写CRC16程序,把数据导入,再查看结果。可以避免其他因数的影响。

网友:
CRC有生成多项式和初始值两个参数,任意一个不一样都会导致结果的不同。

网友:
#define CRC(crc,byte) (((crc) >> 8 ) ^ tabel[((crc) ^ (unsigned int) (byte)) & 0XFF])

static const unsigned int tabel[256] =
{ 0X0000, 0XC0C1, 0XC181, 0X0140, 0XC301, 0X03C0, 0X0280, 0XC241,
        0XC601, 0X06C0, 0X0780, 0XC741, 0X0500, 0XC5C1, 0XC481, 0X0440,
        0XCC01, 0X0CC0, 0X0D80, 0XCD41, 0X0F00, 0XCFC1, 0XCE81, 0X0E40,
        0X0A00, 0XCAC1, 0XCB81, 0X0B40, 0XC901, 0X09C0, 0X0880, 0XC841,
...
        0X8201, 0X42C0, 0X4380, 0X8341, 0X4100, 0X81C1, 0X8081, 0X4040
};
/* =========================================================
* 函 数 名: f_Cal_CRC
* 功能描述: 进行CRC校验,X^16 + X^15 + X^2 + 1
* 调用方法:
* 输入变量:
* 输出变量:
========================================================= */
unsigned int f_CalcCRC(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char nStartBit,int size)
{
        int i;
        unsigned int crc = 0;                                                                                                    /* 初始值为0,有的初始值为0xffff */

        for (i = nStartBit; i < (nStartBit + size); i++)
        {
                crc = CRC(crc, data);
        }
        return crc;
}

我的CRC16校验程序,供参考!希望大家评论一下

网友:
CRC对于单片机来说是很烦人的,但没办法啊,MODBUS要求啊;其实和校验、差校验都很好用的,一般场合都能应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好吧,掌握了方法还是很容易做出表格的。
用C要注意移位带不带符号位,不同编译器处理不一样,我就吃过亏。

网友(2012-06-07):
表格是什么意思?追问?怎么得来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我参考网上的,自己写了一个CRC16校验软件,校验报文:010300000002,也得出了厂家的结果:C40B

这软件我用了一年多了,还没发现有错误的~~~应该是楼主算的时候哪里没注意到,所以结果有偏差~~~

网友:
最后解决问题了么?

网友(2014-11-04):
引用 网友A:
01 03 00 00 00 02  c4 0b 这个是正确的。

我用了这个,为什么计算结果一直和软件的CRC校验码不一样?发送6位数据给单片机 ,然后单片给我返回8位数据,6位数据+2位校验,返回的数据都对就是校验不对!计算的时候直接套用这个公式计算6位的校验码,然后把校验码分为 高位和低位,然后用单片输出,程序找了半天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
CRC啊,我来围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