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怎样用51单片机驱动红外对管?

楼主(2012-02-07):
新手请教,怎样用51单片机驱动红外对管?
我用STC内部的AD读取接收管的电压,当电压大于某一值时,一只led闪烁,否则停止闪烁,但现在没反应,电路是这样连的。

网友(2012-07-10):
接收管应该接地,然后AD接电阻和接收管那吧,以前不用AD做的还用了一个358做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