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5V的单片机驱动那种3V左右的TFT液晶屏

楼主(2012-02-07):
怎么用5V的单片机驱动那种3V左右的TFT液晶屏?手头没有3.3V的单片机

网友(2012-03-27):
你的屏是整一块的吗,是的话都可以直接用单片机驱动啊,要不然的话就用网上的那种方法,用3k和2k电阻串起来就可以转3.3v了,但那么多叫应该很麻烦,我的板就是直接的一整块模块的,40脚

网友:
加二极管

网友:
直接上3V的单片机,这样就没问题了。不然TFT那么多的引脚,怎么处理?

网友:
建议你在电源(5V)后面引出一路3.3V的电源给TFT供电,这样对你的屏有保障作用。而5V只是供单片机工作!我用过LM-1117-3.3,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如果接口引脚少,可以考虑串电阻的方法。如果多,还是换个3.3V的MCU更划算一些,这样电源也简单(只有一路),而不需要2路。

网友:
我接触的液晶屏的IO口貌似都是可以直接与5V单片机相连,只是供电需要用LM-1117-3.3将5V转换为3.3V

网友:
供电用1117,引脚用74244和74245

网友:
供电要把5V转3V给TFT,但信号引脚就有问题了,拿一款带驱动IC的TFT屏来说吧,规格书写的输入电压最大VDD+0.3也就是3.6+0.3=3.9V,而5V的单片机输出电压肯定是大了,而如果不分压直接这样点TFT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