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子啊,谁有控制YM2413或UM3567这类音乐芯片的程序代码?

楼主(2012-02-07):
YM2413是一顆由YAMAHA公司採用 FM 和絃音樂合成技術所製造出的音效產生器晶片,它具有 18個發音體 (OPLL) ,主要可以規劃成兩種的發音模式:伴奏樂器模式 ( Melody ) 與打擊樂器模式 (Rhythm);也就是說,如果規劃成伴奏樂器模式的話,可以一次發出九種伴奏樂器的聲音, 但不能使用打擊樂器 。如果規劃成打擊樂器模式的話 , 則一次只能發出六種伴奏樂器的聲音,再加上五種打擊樂器的聲音 , 因此只要適當的控制 YM2413 的話 ,可以發出相當不錯的樂音 。

UM3567 是一顆完全相容於YM2413的 FM音效產生器,

现在我想业余设计一台游戏机,会用到这些芯片。。。想了解用法。

网友:
玩具芯片一大堆。你找智然软件

楼主:
谢谢,好像是一家公司。。。。

网友:
使用这颗芯片会比较麻烦些,现在的游戏机基本上已经不用这一颗了

楼主:
那用MP3了吗?...

我反而觉得用它方便,音源又多.

它比MIDI好,可以仿真不同的声音,RAM占空间又小.

如果用MP3,那我得找人录音效...就一个爆炸声,直升声等,叫我怎么录...

网友:
可以实现轨道播放,你还是改 VS1003 吧,简单好用就行了.
不过 VS1003 无法做电玩的音效.

网友:
15~20年了。。。

暴炸聲是 8910 產生的,不是 3567。

网友A:
FM音源的IC需要了解里面寄存器的架构,开发时也需要相关的发展工具.而录音方式的音源发展比较简单,想要的声音录进去,需要时再放出来就可以了.不过这种方式的缺点是需要一个比较大的ROM来储存声音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fm音源的ic需要了解里面寄存器的架构,开发时也需要相关的发展工具.而录音方式的音源发展比较简单,想要的声音录进去,需要时再放出来就可以了.不过这种方式的缺点是需要一个比较大的rom来储存声音资料.
MIDI的音效是录音无法比较的.不管是 MP3 还是 FLAC,AAC...等效果绝对比MIDI差.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fm音源的ic需要了解里面寄存器的架构,开发时也需要相关的发展工具.而录音方式的音源发展比较简单,想要的声音录进去,需要时再放出来就可以了.不过这种方式的缺点是需要一个比较大的rom来储存声音资料.
midi的音效是录音无法比较的.不管是 mp3 还是 flac,aac...等效果绝对比midi差.

请问一下,有那一颗MIDI的芯片便宜又好用,与51单片机又好连接的呢?

网友:
印象中。。。。

比較笨的老闆會使用錄音。

比較聰明的RD會使用錄音,交差就好,老闆也聽不出來。

楼主:
回复 网友C:
15~20年了。。。
暴炸聲是 8910 產生的,不是 356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两本书找不到的了,哥有电子版,请传一下。。。

我研究过也发现3567只能发音乐。效果音我再找找。

网友(2012-03-30):
这里有比较清晰的PDF资料http://labview.myweb.hinet.net/gb2.htm

网友:
引用 网友A:
FM音源的IC需要了解里面寄存器的架构,开发时也需要相关的发展工具.而录音方式的音源发展比较简单,想要的声 ...

有没有FM音源的IC发展工具?

网友(2015-05-27):
语音芯片,可以看看我们的方案,直接把需要的声音下载到存储器,就可以控制播放,音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