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的问题用M168怎么就不好使呢?

楼主(2012-02-07):
几乎是按MK的电路做的电调  1.2版本的电路
不过主芯片用的是168-20这个U上臂的控制三级管用过9013和8050都出现问题
因为原来是做ARDUINO用的,后来直接拿来用了。
电调芯片用的是6635和6637

现在的情况是外接5V电源新西达可以正常运行
但外接11V电源就不行,因此我还烧了好几个芯片

我现在如果不接电机在开路的情况下,在PWM为1的情况下(外接5V)其用万用表量(我没有示波器)其中一项输出2.4V左右
如果同样的情况换用11V的电压,那输出就变成了4V多。

现在我没有示波器,看不到波形,但不明白为什么PWM为最小,输出会这么大。
用万用表量,从芯片引脚到控制的小三级管好象都没问题,一到PMOS输出就好象变大了。
有高人帮我分析一下吗?
如有需要我可能贴出电路图和实物图还有程序。请高手指教。

还有M8和M168是不是有什么区别呢?
我感觉168在13 14 15脚上输出的PWM好象不太干净,就是当开其中一项PWM面关其它两项时,好象其它两象不能完全关闭。
这是不是造成我用大电压就好象短路试的老是重起的原因呢?

网友:
没有示波器建议别搞pwm。我当初搞的时候,烧了  几十个mos ,也没搞通

建议如一个 最垃圾的示波器,也比你 凭空想想波形来的直接

楼主:
可惜这论坛上做成的都发成功贴自我独立
那些做不成的就可怜了。。。

我就不信没有示波器就做不成。
看来还得靠自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