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5v电源

楼主(2012-02-07):
请教各位大师 下图能否获得对称输出电压 电流约300ma

网友:
不可以,输出端的0V实际使用时有可能会灌入电流,但是7805是不能灌入电流的,只能输出电流!!

网友:
楼主这个电路是从那弄来的?自己发明的?

楼主:
这是网上一个信号发生器的电路图电源部分 我看有点别扭 特来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