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 模拟uart 输出波形为何出现这种相反情况

楼主(2012-02-07):
用风火轮当中的串口进行发数据,用示波器看了一下波形,在0-127段波形不正常,在128-255段波形正常。但是串口调试工具都可以正常收到数据。

0-127段图形

128-255段图形,这里用stm32的一个数据图片代替,数据不在这个区间,26。

以上难道是发送格式出现问题吗?

//代码

unsigned char timerA_UART_mode = 0;
unsigned int txData;
//------------------------------------------------------------------------------
// Function configures Timer_A for full-duplex UART operation
//------------------------------------------------------------------------------
void TimerA_UART_init(void)
{
  DCOCTL = 0x00;                          // Set DCOCLK to 1MHz
  BCSCTL1 = CALBC1_1MHZ;
  DCOCTL = CALDCO_1MHZ;
  BCSCTL2 &= ~DIVS_3;                     // SMCLK = 1MHz

  //P1SEL |= UART_TXD + UART_RXD;            // Timer function for TXD/RXD pins
  P1SEL |= UART_TXD ;
  P1DIR |= UART_TXD;                        // TXD
  //P1DIR &= ~UART_RXD;

  TACCTL0 = OUT;                          // Set TXD Idle as Mark = '1'
  // TACCTL1 = SCS + CM1 + CAP + CCIE;       // Sync, Neg Edge, Capture, Int
  TACTL |= TACLR;                           // SMCLK, start in continuous mode
  TACTL = TASSEL_2 + MC_2;                // SMCLK, start in continuous mode
  timerA_UART_mode = 1;
}
//------------------------------------------------------------------------------
// Function unconfigures Timer_A for full-duplex UART operation
//------------------------------------------------------------------------------
void TimerA_UART_shutdown(void)
{
  timerA_UART_mode = 0;
// P1SEL &= ~(UART_TXD + UART_RXD);            // Timer function for TXD/RXD pins
  P1SEL &= ~(UART_TXD );            // Timer function for TXD/RXD pins
  TACCTL1 &= ~CCIE;                           // Sync, Neg Edge, Capture, Int
  TACTL &= ~MC_3;                             // Clear TA modes --> Stop Timer Module
  P1OUT &= ~UART_TXD;
}
//------------------------------------------------------------------------------
// Outputs one byte using the Timer_A UART
//------------------------------------------------------------------------------
void TimerA_UART_tx(unsigned char byte)
{
    while (TACCTL0 & CCIE);                 // Ensure last char got TX'd
    TACCR0 = TAR;                           // Current state of TA counter
    TACCR0 += UART_TBIT;                    // One bit time till first bit
    txData = byte;                          // Load global variable
    txData |= 0x100;                        // Add mark stop bit to TXData
    txData <<= 1;                           // Add space start bit

    TACCTL0 = OUTMOD0 + CCIE;               // Set TXD on EQU2 (idle), Int
    __bis_SR_register( LPM0_bits + GIE);
}
//------------------------------------------------------------------------------
// Prints a string over using the Timer_A UART
//------------------------------------------------------------------------------
void TimerA_UART_print(char *string)
{
    while (*string) {
        TimerA_UART_tx(*string++);
    }
}
//------------------------------------------------------------------------------
// Timer_A UART - Transmit Interrupt Handler
//------------------------------------------------------------------------------
#pragma vector = 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0_ISR(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txBitCnt = 10;
    if (!timerA_UART_mode)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3_bits+GIE)
        ;
    else
    {
      TACCR0 += UART_TBIT;                    // Add Offset to CCRx
      if (--txBitCnt == 0)                    // All bits TXed?
      {
          TACCTL0 &= ~CCIE;                   // All bits TXed, disable interrupt
          txBitCnt = 10;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0_bits+GIE)
          ;
      }
      else {
          if (txData & 0x01) {
            TACCTL0 &= ~OUTMOD2; // TX Mark '1'
          }
          else {
            TACCTL0 |= OUTMOD2;               // TX Space'0'
          }
          txData >>= 1;

      }
    }
}

楼主:
找到了。

void TimerA_UART_shutdown(void)
{
  timerA_UART_mode = 0;
// P1SEL &= ~(UART_TXD + UART_RXD);            // Timer function for TXD/RXD pins
  P1SEL &= ~(UART_TXD );            // Timer function for TXD/RXD pins
  TACCTL1 &= ~CCIE;                           // Sync, Neg Edge, Capture, Int
  TACTL &= ~MC_3;                             // Clear TA modes --> Stop Timer Module
  //P1OUT &= ~UART_TXD;              //此句话导致在空闲时候为低电平
}

楼主:
430版块不是很热闹,没有stm32那里热闹。

网友:
G2231定时器模拟串口确实很不错,不过用不着,做点中低端的东西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