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坛里的高人啊,TB6560如何防止线路短路烧片子?电源上串接保险丝是否可以呢?

楼主(2012-02-07):
用户偶尔会将线路接错,短路,一上电驱动器中的TB6560就炸片子了。应该如何防止线路短路烧片子呢?VM电源上串接保险丝是否可以呢?如果可以电流多大的保险丝可以?有高人做过没有?

网友:
加个防反接二极管吧

网友:
老管子  老问题

回复 网友A:

人家烧的是mos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记得 6560 的 peak只有 4A 。
老管子的内阻都比较大   我记得好像是 500毫欧。
一短就容易烧。
要么换个方案 。

要么在接插件上做点文章,防错插槽?

楼主做纺织的 ?

楼主:
不是做纺织的,做包装设备的。
TB6560用着很好,除了短接诈骗子,没有出过其它意外的,工作很稳定,不想换其它方案了。
接插件没问题,不可能出现短路,就是有时候有些自以为是的客户,会剪短线路拆卸,不按套路出牌,客户自己重新接线就会坏事了。我们这个行业,都是低级用户,没知识,还眼高手底。普通电工会修交流异步电动机,就觉得什么电机都懂,其实步进电机他们一窍不通,连听说过都没有,哎!

TB6560内阻确实有点高,根据手册,上下桥加起来600毫欧了。

楼主:
难道就没有其它办法了?

TB6560工作时PWM的斩波电流设定在3A,并且是工作在模仿交流正弦波的细分模式下,也就是说只有很少时候都工作在3A电流下,工作时的VM的供电平均电流只有1A多点,在VM上串接2A的保险丝是否可以呢?

网友:
都是半斤八两,让客户烧多几个,经验就有了。

加保险丝的办法,自己测试一下就能确认是否可行。市场上,熔断速度够快的保险丝,价格应该比芯片贵几倍。

最实际的靠芯片本身的过流保护功能来提供保护。有过流保护功能并不代表什么情况下短路输出端都不会损坏,但至于损坏的机率大大降低。看看芯片资料,是否有过流保护功能。如果有过流保护,那你的问题就要考虑其它原因了。例如,热插拔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做纺织的,做包装设备的。
tb6560用着很好,除了短接诈骗子,没有出过其它意外的,工作很稳定,不想换其它方案了。
接插件没问题,不可能出现短路,就是有时候有些自以为是的客户,会剪短线路拆卸,不按套路出牌,客户自己重新接线就会坏事了。我们这个行业,都是低级用户,没知识,还眼高手底。普通电工会修交流异步电动机,就觉得什么电机都懂,其实步进电机他们一窍不通,连听说过都没有,哎!
tb6560内阻确实有点高,根据手册,上下桥加起来600毫欧了。

东芝设计的时候就没留什么余量.  用比较起器来当保险丝感觉也不实际.

有可能,东芝设计的时候就是想你们烧吧. 设备维修换新片子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