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谈如何测试电路板的抗干扰性能

楼主(2012-02-07):
最近做好的电路板在客户现场出现死机问题,所以决定亲自试验一下抗干扰能力。芯片型号:PIC16F690.开内置看门狗。想用外界的干扰使单片机复位。
方法1:用打火机的压电陶瓷片,对着原件的引脚打火放电,我试了除了复位脚 胆小 外其余引脚都是无动于衷啊,看来不灵。
方法2:用交流接触器的线圈串联一根铜线,把铜线在电路板上绕几圈,不停地按动开关,使交流接触器不停地吸合和释放,圈数越多干扰越大,实际测试线圈已经缠绕20圈了,电路板还是没有一丝反应,测试失败。
以上两种方法在本论坛就有,可能是干扰太小了,决定用大一点的,稍等一会啊,去库房找个8KVA电焊机。.........220V的普通焊机,搭铁线接了一块铁方便一会打火测试,把另一根有电焊手柄的电线在电路板上绕了5圈,拿起电焊手柄,据电路板30公分远不停地焊接,产生大量的火花,反反复复试了几次还是没有复位的现象,又是一次失败的奖励啊。
试验了几种失败的方法后,特向网站的前辈请教一下,在没有专业设备的情况下,应该如何测试电路板的抗干扰能力,网上有群脉冲发生器测试仪,还有模拟闪电的测试器,那玩意太贵了根本就买不起啊,想自己动手做一个,还没有资料,真是无从下手啊,敬请大家讨论一下,测试的方法和能自己做的测试设备。谢谢。还有两张图片,刚才试验时怕的,手机不好不太清楚。

网友:
使用什么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板使用12V的开关电源,像手机充电器那样的,不到8块钱的。-----------------------------------------------------------------------

网友:
我的测试也是这样的,通常能过了的话,就不会有现场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做个设备,最起码心里有点底啊,在公司测试没问题,到客户那里又是未知了,其实我就想自己做个干扰器,正在网上找资料呢。

网友:
干扰加在电源上,
同一插座同时接设备和一个不停通断的接触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干扰加在电源上,

刚才测试时电路板的电源是从电焊机上并下来的。干扰应该挺大的。
同一插座同时接设备和一个不停通断的接触器。

这个也试验过了,30A的交流接触器。用单片机控制线圈,4种动作频率,电路板还是没反应,不死机。
以上两种均无结果。

网友:
支持楼主的努力。

但,客户和自己工厂的一个明显差别是 供电!

因此还需要从供电上入手测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电路板使用12v的开关电源,像手机充电器那样的,不到8块钱的。-----------------------------------------------------------------------

这个电源貌似挺便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电源貌似挺便宜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个电源是很便宜,IC方案足安的。

网友:
你这些都是测试辐射的,试试测试传导如何。

网友:
你试试这个方法。还是用交流接触器,线圈直径小些,比芯片略大点就行,圈数多些,象个探雷器,平放在板子上不同位置试。
我的经验,一般在晶振附件,或复位电路容易死机。
这只是在没有正规仪器设备情况下,简单的摸底实验,最好还是找群脉冲仪器测更可靠。
不一定买,很多公司可以花钱去他那租设备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一会试试你说的方法,摸摸底。我又做了一个外置看门狗,用MAX706防止内部看门狗失灵。图纸在一楼,AD09画的。

网友(2012-08-13):
搞个煤气热水气打火的来电击测试,有2万伏的,别打烧了怪我

网友:
传导和辐射标准是什么啊?

网友(2013-05-28):
LZ  测试的怎么样了?

网友:
用手机放到单片机旁边,然后拨打这个手机。

网友:
LZ ,测试怎么样了?
或者 哪位有 比较好的 (抗干扰)摸底的方法?

网友:
用日光灯不断启停,启停时间长短不等。

网友:
用热水器用的高压放电点火器,把放电电线以网状编织好放在板底(一个点火器只是网的其中一条线,用十几只点火器组网,每个点火器可以单独控制开关),看看楼主的板能扛得住几个点火器的干扰.

网友:
用车载电台发射可模拟部份频段的辐射抗干扰能,发射功率根据实情设定。

网友:
搞台大功率变频器!!!

网友:
还有一个简单的测试方法,找个对讲机,天线直接对在芯片上,按下呼叫键。有可能你的电源都停了。

网友:
LZ测试的都是 把 线包裹缠绕在 线路板上。辐射干扰

一般,干扰源都是经过 电源,通讯线进入系统的。你把 你的 干扰设备 对 你 产品的 供电线,进行干扰测试

网友:
搜索 特斯拉 ,看图。

网友(2013-06-28):
1.浪涌,脉冲群,静电,抗振等环境试验GB里面没有针对单个板卡的,往往是以机柜,机箱或者模块来说的试验;
2.测试设备非常昂贵,往往都是基于瞬态高压、大电流的冲击过压应力效应;
3.这种设备可以说是特种设备(原理简单),但主要是耗材太贵,都是一群大线圈,电容等,个人做可能成本也不低,而且问题是,就算你做出来了,如果验证或者测试该设备?如果大概估算着行,又如何能保证你被测试的机箱或者模块能符合GB?
4.我记得华为、中信好像有流出来的可靠性设计,不妨看看,因为花这个心思去弄这种设备,成本和精力不小
另:完成靠板卡自身元器件去扛浪涌和脉冲群不太现实,我的感觉是,最好用“疏”的办法,就如为了防浪涌而采用的TVS,又会产生较大的残压,这时就要考虑使用压敏和稳压二极管配合使用了;
如果有更好的想法,可以交流

网友(2013-08-17):
你这个测的应该是电磁波辐射干扰,你的环境不是特殊的环境,电磁波不确定是否真的辐射到电路板,可能会被周围物体吸收, 这种干扰一般用金属包围来解决。   工业大多数干扰来于电源, 你可以拿一个大功率的三相电机,用一个交流接触器来控制启动, 再拿一个启动按键,来不停的按,  板子如果没做什么抗干扰处理, 就会出现复位死机发热等意外现象。

网友:
接受到的干扰电压太低

网友(2013-11-25):
买一台 带高频引弧的氩弧焊机 》=400A 的拆开壳子 在你产品30cm范围内打高频  会很爽的

网友:
关注一下,看着LZ的测试貌似颠覆了之前很多人的设计了

网友:
LZ的问题最后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