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GUI编译的问题

楼主(2012-02-07):
我现在的工程移植了一个UCGUI 但是每次编译需要7分多钟,请教一下各位高手如何把UCGUI的源码编译成库文件,这样是不是编译时间就短了

网友:
点build,不要点rebuild

网友:
换IAR。
MDK超垃圾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能不能在具体一点,哥们,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工具栏两个按钮,用编译,而不是重新编译
编译是把你改过的文件编译,应该F7就是快捷键
重新编译是把所有文件编译一遍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现在也在移植GUI,刚开始入手,有时间交流一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