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电阻是啥电阻,什么品牌的?

楼主(2012-02-07):
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上面有4个电阻,1脚和2脚间电阻是458.89k,2脚和3脚是50.993k,3脚和4脚是50.991k,4脚和5脚是458.88k。

测了几个样品,阻值相对偏差万分之三左右,如果标准阻值是489k和51k的话,阻值的绝对偏差是万分之一点几。

这个是啥电阻,那么高精度?哪个品牌的?

网友:
这个算厚膜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算厚膜电阻?

明显不是。

因为偶就是做厚膜的。

解剖出来以后,瓷片表面是非常薄的一层,好像上面还有一层釉一样的东西,不知道是不是薄膜电阻?

网友:
应该是薄膜电阻网络,基板上有槽纹吗?照片拍的不清楚,希望有清晰的正反面解剖图。应该另一面有片式电阻

网友:
薄膜跟厚膜是不同的工艺?咋区分的?

网友:
mark,等待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