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上例程序问题

楼主(2012-02-07):
傻孩子,我是刚接触AVR,在你的书里定时器章节我尝试把你的程序给复制到ICC里面,编译可以成功。但我用Proteus仿真时老是出现pc=0x00fc writing to memory location ox21e1 outside of memory size 0x500.就是把程序下载到M88里面定时也是不准确。不知道是我哪里设置错?还是别的问题?

网友:
关于proteus,我没有用过,所以不清楚原因。
但是对定时器的内容,我这里有一个补充讲解,你可以先看看,也许能解决你定时不准确的问题。
看完给你的内容后,如果有任何具体疑问,请跟贴。

-------------------------------
下载这个帖子里面的电子书,看定时器章节。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39709&bbs_page_no=1&bbs_id=3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