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PGA怎么产生ps级的脉冲,频率为1M

楼主(2012-02-07):
如题所示,望高手提供思路~!

网友:
几百ps有戏,更窄基本没戏

楼主:
请问这个怎么实现呢?有思路么?

网友:
看一下我的东西吧

pS小意思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1103sexN.3-rCfU.h-6S27Y&id=13780951695&

FPGA有点困难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又看到了阶跃二极管。

是不是FPGA出波形再用阶跃二极管倍频就好啦?

网友:
ps?不要想了,电容效应,早就没了

楼主:
这个的确能够产生,我看别人用普通的飓风2系列FPGA就做到了。

楼主:
有高手提供点思路么?

网友:
可以用沿检测电路。比如下图。

网友:
如果你的FPGA太慢,可以在与门的另外一根线上插入一个同相缓冲器,或者手动布线(调整路径长度),来人为插入delay。

楼主:
感谢楼上提供思路~!

楼主:
现在要看门的延时能否到ps级别了吧。

楼主:
我按9楼的方法做了如下连接,测试效果不行啊

楼主:
一下是别人做的效果,拍了一张图,如果能这样就好了

楼主:
这是缩小后的效果

楼主:
大家讨论下怎么产生吧~!

网友: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pulse-sequencer/?source=directory

网友:
同需,同需。楼主要产生的这个是应用到什么领域啊?我的邮箱是yaoyezhilv@163.com 期待楼主联系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您有相关资料吗?真的能用飓风2系列能实现吗?我的邮箱是yaoyezhilv@163.com 期待您的联系啊!

网友:
用硬件电路搭建比较合适!

网友:
fpga不行,抖动就超了

网友:
我想做ns级可调延迟的TTL脉冲信号,怎么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请问您有相关资料吗?真的能用飓风2系列能实现吗?我的邮箱是yaoyezhilv@163.com 期待您的联系啊!

我看别人实现了,具体怎么实现就不知道了。。。上面图片就是用手机拍的效果。

网友:
高频中的倍频??不知道,乱说的

有什么方法,求

网友:
回复 网友B:
-----------------------------------------------------------------
请问你是学生吗?这是你们学校的牛人做出来的吗?能提供以下进一步的信息不?提前谢谢啦!

网友:
超宽带通信的文章中,有提到用雪崩管的,就是用硅三极管的二次击穿现象

个人感觉此类文章不靠谱

网友:
好像只能用硬件搭吧。每个FPGA的IO引脚的频率是有极限的,楼主可查看一下datasheet的电气参数。(我好想还没看见过fpga能跑到ps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效果不行是什么意思?出来的脉冲太宽了?
实测的还是仿真的?
如果是实测脉冲太宽了,那么可以用我10楼中的方法,在与门的另一根线上插入同向缓冲器,来抵消反向器的delay。
然后用手动调走线的方式人为插入delay。
如果是实测没波形的话,那么要么你的FPGA的IO速度实在太慢,要么是IO端口看到的外部的电容(寄生电容+负载电容)太大。
如果是仿真的话,那么我怀疑是否是哪里设置有问题。
我就经常用这种电路架构来用低频信号产生高频脉冲的。当然频率没有你那么高了,但是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这样做出来的东西没有意义,环境一变啥都变了,没有实用价值,只能骗骗自己。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效果不行是什么意思?出来的脉冲太宽了?
实测的还是仿真的?
如果是实测脉冲太宽了,那么可以用我10楼中的方法,在与门的另一根线上插入同向缓冲器,来抵消反向器的delay。
然后用手动调走线的方式人为插入delay。
如果是实测没波形的话,那么要么你的fpga的io速度实在太慢,要么是io端口看到的外部的电容(寄生电容+负载电容)太大。
如果是仿真的话,那么我怀疑是否是哪里设置有问题。
我就经常用这种电路架构来用低频信号产生高频脉冲的。当然频率没有你那么高了,但是原理是一样的。

不好意思,很久没来了,最近忙别的了。
我是实测的,用EP2C8Q208CN8芯片。没有波形出来。
请问你那产生的脉冲波宽度多少?有图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