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 MC9S12XS128调试液晶12864程序

楼主(2012-02-07):
//=========头文件12864_Init.h=============//
#ifndef _12864_Init_H
#define _12864_Init_H

#include<MC9S12XS128.h>
#include <hidef.h>
#include "derivative.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lcdcs PORTA_PA7
#define lcdclk PORTA_PA6
#define lcdsid PORTA_PA0
#define lcdpsb PORTA_PA4
#define lcdrst PORTA_PA3

void lcd_Init(void);
void write_com(uchar comcod);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void Display(uchar *s);
void Delay(uint t);
void screen_Init(uchar *frequent,uchar *phasemeasure,uchar *amplitude1,uchar *amplitude2);

void screen(uchar *frequent,uchar *phasemeasure,uchar *amplitude1,uchar *amplitude2);

#endif

//=======12864_Init.c文件==========//
#include "12864_Init.h"

//extern Phaseparameters phaseparameters;

//............延时.............
  void Delay(uint t)
  {
    while(t--);
  }

//..................写命令..................
  void write_com(uchar comcod)
  {
    uchar i,j;

          Delay(500);//必须加延时,且不要太短
          lcdcs=1;   // 串行片选信号高电平有效
          lcdclk=0;
          lcdsid=1;
    for(i=0;i<5;i++)
          {
            lcdclk=1;
                lcdclk=0;
           }          // 连续五个1,同步位字符串
  lcdsid=0;//写
  Delay(8);
        lcdclk=1;
        lcdclk=0;
        lcdsid=0;//命令
        Delay(8);
        lcdclk=1;
        lcdclk=0;
        lcdsid=0; //固定格式为0
        Delay(8);
        lcdclk=1;
        lcdclk=0;

        for(j=0;j<2;j++)
        {
          for(i=0;i<4;i++)
            {
                  //lcdsid=(((comcod<<(i+4*j))&&(0x80))?1:0);  //串行送数据,一位一位的送
      lcdsid=(comcod&0x80)?1:0;
                  comcod=comcod<<1;
                  Delay(8);
                  lcdclk=1;
                  lcdclk=0;
                 }
                 lcdsid=0;
                 for(i=0;i<4;i++)
            {
            Delay(8);
                  lcdclk=1;
                  lcdclk=0;
                 }

    }

  }

  //.................写数据...............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uchar i,j;
          Delay(100);//必须加延时,且不要太短
          lcdcs=1;   // 串行片选信号高电平有效
          lcdclk=0;
          lcdsid=1;
    for(i=0;i<5;i++)
          {
            Delay(8);
            lcdclk=1;
                  lcdclk=0;
           }          // 连续五个1,同步位字符串
    lcdsid=0;
    Delay(8);
          lcdclk=1;
          lcdclk=0;
          lcdsid=1;
          Delay(8);
          lcdclk=1;
          lcdclk=0;
          lcdsid=0;    //固定格式为0
          Delay(8);
          lcdclk=1;
          lcdclk=0;

        for(j=0;j<2;j++)
        {
          for(i=0;i<4;i++)
            {

                  //lcdsid=((dat<<(i+4*j))&&(0x80))?1:0;
                  lcdsid=(dat&0x80)?1:0;
                  dat=dat<<1;

      Delay(8);
                  lcdclk=1;
                  lcdclk=0;
                 }
                 lcdsid=0;
                 for(i=0;i<4;i++)
            {
            Delay(8);
                  lcdclk=1;
                  lcdclk=0;
                 }

    }

  }

//..........液晶初始化...................
void lcd_Init()
{
     write_com(0x30);                      //选择基本指令集,选择8bit数据流
     Delay(5000);
     write_com(0x0c);                     //开显示(无游标、不反白)
     Delay(5000);
     write_com(0x01);                       //清除显示,并且设定地址指针为00H
     Delay(5000);
     write_com(0x06);            //指定在资料的读取及写入时,设定游标的移动方向及指定显示的移位
         Delay(5000);
}

//.................液晶显示.................
void Display(uchar *s)
{

      while(*s>0)
      {

                 write_dat(*s);
         s++;
         Delay(5000);//延时不要太短,要不然效果不好

      }

}
//..................液晶显示内容.....................
void screen_Init(uchar *frequent,uchar *phasemeasure,uchar *amplitude1,uchar *amplitude2)
{
  write_com(0x01);
  Delay(5000);
  write_com(0x80);  //必须空一个格,要不然乱码
  Delay(8);
  Display(frequent);

  write_com(0x90);
  Delay(8);
  Display(phasemeasure);
  write_com(0x88);
  Delay(8);
  Display(amplitude1);
  write_com(0x98);
  Delay(8);
  Display(amplitude2);
}

void screen(uchar *frequent,uchar *phasemeasure,uchar *amplitude1,uchar *amplitude2)
{
  //write_com(0x01);

/*
  sprintf(frequent," %.1fHz",phaseparameters.measurefrequence);
        sprintf(phase,"%.1f°",phaseparameters.measurefrequence);
        sprintf(amp1,"%.1fV",phaseparameters.measurefrequence);
        sprintf(amp2,"%.1fV",phaseparameters.measurefrequence);
*/
  Delay(5000);
  write_com(0x84);  //必须空一个格,要不然乱码
  Delay(8);
  Display(frequent);

  write_com(0x94);
  Delay(8);
  Display(phasemeasure);
  write_com(0x8C);
  Delay(8);
  Display(amplitude1);
  write_com(0x9C);
  Delay(8);
  Display(amplitude2);
}

网友:
你用的是哪个厂家的12864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