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主只轴如何拆啊~~??求达人啊

楼主(2012-02-07):
继续求解~

二手的很是赃~想拆拆洗洗~

感觉问题就是那风扇,好像是固定S的` 手痒,买回来不到1分钟就动手拆掉了螺丝~擦,不知对精度有多大影响

顺便问问这风扇的原理是?? 转动产生气压,使下方空气往上升? 扇翼是垂直的~

谢谢各位~

网友:
劝楼主还是别手贱了,忍住,不然精度没了

网友:
尾巴风扇用拉马硬拉出来,底下轴承座,2边中间各一个M4螺丝孔,拆下边上的螺丝后,用其中2支螺丝从这2个孔拧进去,把后轴承座顶出来。
前轴承座4个螺丝拆掉,转子从前面跟轴承座一起拉出来。
楼上说精度没有了,有什么根据?空口说白话?

网友:
至于那个风扇,就是离圆心越远扇叶带动空气的流速相对越高,流体力学基本理论流速大压强低,圆心气流就能向周边流动,加上合适的整流罩就形成圆心抽风的风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M大拆的东西多啊~~还真没想到那两个M4的东东~~

拆开了,谢谢M大

还问一下,这些高速轴承加加什么润滑脂/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