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滤波算法

楼主(2012-02-08):
需要测量一段脉冲的频率,但是这段脉冲存在一定的干扰,并且干扰的频率有一定的随机性,有时候会存在需要测量的频率的2倍频率或者4倍频率,请教下有什么比较好的滤波算法或者思路可以比较准确的测量出这段脉冲的实际频率呢?

楼主:
实际需要测量的频率范围从50hz 到2K

网友:
从信号源入手,你是编码器?

楼主:
有可能这段脉冲的频率都只是实际信号的一些倍频信号, 测量不到实际频率的脉冲,通过什么方式可以计算出实际信号的频率呢?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加入一个预测机制:首先确定你要测量信号的频率范围。最好能设定被测频率的暂空比之类的。然后建立一个队列,记录下所有截获到的脉冲间的距离。利用一个状态机根据设定的频率范围检查取出的元素(脉冲间距)是否满足要求,满足这个范围要求,则丢入一个频率均值滤波器里面,如果不满足要求,可以简单的丢弃,也可以将当前的距离和下一个甚至下两个相加,判断是否接近设定频率的某个整倍数,如果满足,则将这个几个脉冲信号的总长度除以对应的倍数,然后丢入均值滤波器……其他情况,直接丢弃。

这样,从频率均值滤波器里面输出的就是被测信号的实际频率。这种滤波方式是仿照人类的认知模式来做的(Top-down perce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