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431里面这个振荡怎么消除

楼主(2012-02-08):
一个48V的输出电源
用431芯片
仿真没发现问题
原理图:

但是实际搭起来以后发现输出有200mV的振荡,周期250ms
在431的阴极处的波形如图:

请教一下这应该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R6上并个100n试试。

网友:
这种接法就应该会振荡吧,431的1,4接个电容看看;;;

网友:
应该和你的过流保护电路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和你的过流保护电路有关。

我原来在EDAboard上问过这个问题,有人提出把R3换成1K的,但我实际搭的电路用的就是1K的电阻,没有解决

网友:
是不是过流保护引起的很容易测,飞根线把R4短路了就知道了。

网友:
Q1、Q2、Q3级联后放大系数太大了。D1也起着负面作用,如果这电路还未制PCB的话,就换个电路吧,比如用LM317+扩流管可能更简单些。

网友:
如果输出电流大于1A,建议DC/DC,效率高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q1、q2、q3级联后放大系数太大了。d1也起着负面作用,如果这电路还未制pcb的话,就换个电路吧,比如用lm317+扩流管可能更简单些。

Q1~3都是射极跟随电路
这是空载的时候有纹波,所以跟这几个晶体管貌似联系不大

楼主:
与保护电路无关
短接R4后
波形依旧,再现性很好

1点波形(交流耦合):

输出端波形(交流耦合):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用  咕唧霖  的方法解决了,明天再试试  jade1988  的方法
现在输出端的波形(交流耦合):

网友:
431的4的位置向1接一个二极管就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431的4的位置向1接一个二极管就解决了。

这是运放的原理吧

网友:
C1 C3去了就成了。

网友:
改到上面也成。

楼主:
回复 网友D:
c1 c3去了就成了。

这是电源输出端必须的两个电容,可以去掉吗?

网友:
试一下4和10之间放一个电容看一下效果。1u就成。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电容不是随便放的,并到R6可以,接到1和4可以,4和10就是反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c1 c3去了就成了。
这是电源输出端必须的两个电容,可以去掉吗?

不用去掉,减小到10u以内应该就可以了(同时R6也要并电容)。

楼主:
请教一下  咕唧霖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R6并电容
是增大交流反馈量

TL431的内部结构图中,差动运放是开环的,再增加一个三极管从反向调整
因此交流反馈太小,导致阴极调整过大,输出电压增大

相反,如果R6和R2相差不太大,R6是否就可以不并电容?

网友:
可以这么理解。
TL431可以看成一个运放,同相端接在内部2.5V基准上,反相端引出,阴极就是运放的输出,这时反馈分压电阻就相当于运放反馈电阻,决定了运放的放大倍数,当放大倍数较大,输出的容性负载又较大时就会振荡,所以解决振荡的着手方向就是减少输出电容和降低高频增益。
降低高频增益可以在两个地方并电容,一是反馈电阻R6,二是1和4。1和4并电容只是让TL431“无视”高频反馈,所以虽然能起到消振作用,但瞬态响应会劣化。在R6上并就没这个问题,但是效果没那么明显,再减小输出电容能进一步改善。
如果需要更好的效果,则需要根据环路特性计算补偿元件值,多种补偿手段结合运用,比较费脑筋。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明白了
原来运放驱动容性负载即使中间有三极管隔开也会受影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G:
这种接法就应该会振荡吧,431的1,4接个电容看看;;;

赞同

网友:
回复 网友F:

学习了,原理通透

楼主:
大电流输出时还是有振荡,不过频率变成了100Hz
2V的Vp-p

网友:
回复 网友E:

负载类型?纯电阻、容性、感性?

建议几个方法并用:
1.减少C1到10uF试试
2.D1上并个1uF-4.7uF电解
2.真心建议不要用两级达林顿,即使7A输出一级也足够了,达林顿的相移很厉害的,相移越大相位裕量越小就越容易振荡

网友:
个人认为在R6上补偿不如直接给431的1、4补偿。总觉得更稳妥。

网友:
使用一个1k5的电阻,再串0.01uF的电容,然后接到1和4之间,关于TL431的讨论,楼主去电源网论坛看看,那里关于TL431的帖子比较多,非常专业

楼主:
回复 网友F:

纯阻性负载,就是一个大功率的盘式电阻
试过减小C1,甚至去掉它,纹波都没怎么变化
大概大于2A时开始有纹波,到4A输出的时候Vp-p已经有2V
明天再试试在D1上并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个人认为在r6上补偿不如直接给431的1、4补偿。总觉得更稳妥。

1、4之间试过并电容,串二极管,没用,一点反应都没有

电源论坛一开始就在那边看过,不过多是开关电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I:
个人认为在r6上补偿不如直接给431的1、4补偿。总觉得更稳妥。
1、4之间试过并电容,串二极管,没用,一点反应都没有
电源论坛一开始就在那边看过,不过多是开关电源的

难道是达林顿结构移相太多了补都补不上吗?关于振荡的我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还有Q5是不是应该NPN啊。

网友:
怎么不試著加大R6并上的电容量 ,兩顆达林顿即足够。

楼主:
关于短路保护部分
我短接R4试过,并无影响
也考虑过是否是整流滤波电容太小,但实际看Q3的C端,即使到纹波最底端仍有十多伏的余量

网友:
回复 网友F: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