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DMI可以热插拔么

楼主(2012-02-08):
昨天,刚买的DV到手,试了下,配件都好用,HDMI接到电视上也不错,可是今天一查,很是困惑,关于HDMI的热插拔。
我昨晚是热插拔的,一点顾虑都么有,可是看了之后好怕怕。
用过的网友们,给我点指示吧!

网友:
热拔插……死得快……

网友:
HDMI 热插拔没什么问题

网友(2015-01-14):
可以热插拔!

网友:
必须可以

网友:
绝对可以的!

网友:
不带锁的外置插头,不支持热插拔也就是忽悠人的设计了

网友:
一直这么干,还没坏

网友:
可以的,很多产品都要做热插拔的试验

网友:
看结构是不行的,能热插拔的插头好像电源跟地是先接通的,比如USB

网友:
不过现在的IC好像都耐操了,一般也不会坏

网友:
可以,HDMI里面有个管脚长一些,由于检测热插拔的

网友:
HDMI规范是要支持热插拔的,但很多产品实现的时候都把这个架空了,很多AV功放等产品包括知名大厂在内的热插拔操作都很容易导致接口芯片烧坏,而厂家往往以“用户使用不当”为借口决绝保修。 所以除非你是要测试自家产品的HDMI接口热插拔实现的可靠性,否则还是不建议对HDMI接口进行带电插拔。

网友:
如果加装有tvs管,hdmi是可以热插拔的

网友:
公司买过三台sony高清液晶监视器,24寸吧,上万块的,hdmi热插拔烧了好几次,保修期过后就不修了,现在只剩一台hdmi接口是好的,后来又买了sony的液晶电视机40多寸,50多寸都有,就是我们日常用来看电视的那种,也是这样被我们热插拔,hdmi接口却一直没有问题。

网友:
可以的 没有问题

网友:
从来的都是热插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