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硬件看门狗MAX813L不复位的问题

楼主(2012-02-08):
下午在调试看门狗芯片时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在不对MAX813L进行喂狗操作时,可以看到/MR端的电平变化如下:

但是RESET端自始至终都保持低电平,51单片机一直没有复位。
如果按一下复位按键key,又可以使RESET产生复位信号。

搞了很久没看出哪里的问题,头大……

不知道有没用过813的,期盼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附:MAX813L接法如下:

网友:
813 (原文件名:1.jpg)

这样工作没问题。楼主仔细看看手册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lovelywwei!   MAX813的Datasheet我是反复地看了几次  明天回公司再试试
另外还想请教lovelywwei和诸位高手,两个问题:
1、R6是否必须?它的Datasheet提到是可以“Simply connect WDO to MR.”
2、PFI不用时是否可以留空?

我下午曾尝试过把它直接上拉到5V,不过问题依旧;也尝试把C4和R3都卸掉,问题依旧。
把C4和R3都卸掉的情况,基本跟lovelywwei提供的接法相当,但是我这边无法正常产生复位,看来还得好好地琢磨琢磨

网友:
这是我用MAX706做的,和MAX813L就是复位的电平不同,其他的一样,实际测试好用。已经做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谢谢诸位帮忙 问题已解决:重新更换MAX813L并将C4去掉即可

网友(2012-03-31):
引用 网友D:
谢谢5楼,我也是用的MAX706,现在搞好了,产品系统是3.3V系统。只是它必须是5V供电,3.3V就不行了。那个RESE ...

5V供电,那是你选的 后缀 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