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水很久,手也痒痒 准备也DIY一台

楼主(2012-02-08):
在论坛里潜水很久了,手也痒痒 想准备也DIY一台雕刻机,机架部分(龙门结构,13mm铝合金)已完成了一部分,(有效行程350*200*85,X,Z 16光杆。Y轴251光杆。X Y1605滚珠丝杆,Z轴1605T形丝杆。因为我电子部分不懂呀。准备用57 3A的二手电机,到底是东方的好点还是那种好点,还有驱动器不知道买那种好点,是买三轴一体还是单轴的,哈哈哈哈哈哈哈。。。。价格当然底点的好呀,因为才开始有不想投入太多呀。还望前辈们指点一下。。。。没做过真还有点担心的。。。。谢谢
   因为板材还没有加工完成,自己空的就加工一点,所以没有装配好机架,先上几张我画的图纸吧,望给建议。谢谢。。。。。

网友:
很不错哦!是不是也开源一下:)

网友:
很不错哦!是不是也开源一下:)
没办法,不会设计:(
anaiun@163.com

楼主:
都还没完成也,现在选驱动还在困惑作我呀,哪家的驱动物美价廉呀,望给推荐一下。谢谢朋友们支持。。。。。。

网友:
自己推荐一下啊,阿跳的,单轴驱动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1102b41p.1-wVhD.b-8zOo_&id=7058679249

网友:
单轴的驱动器我有几个的,楼主要的话拿去吧!

网友:
棕色的板放后面是否要比放上面好些。X轴的力会使龙门架向平行四边形变形,上面要比后面差一些。

Y轴滑块结构改为侧固定是否好些。龙门架的力矩应大于丝杠螺母的力矩。

设计不是问题,可是怎么加工?
原角铁想改槽钢的,可没有加工设备。

网友:
主轴电机位置感觉也不太合理。

Z轴在最下位,主轴夹头(含刀)刚好或少于触到台面的位置比较合适。
还要考虑到工件的厚度和Z向加工高度,Z轴行程有限。建议Z轴滑台和主轴分开,主轴位置可调。
并且可将Z轴做的高一些以适应更厚工件加工。

楼主:
6楼的朋友你的单轴板是什么样的板子,可以介绍一下吗?我的是3A的57电机????

楼主:
7楼 fwluck朋友  “ 棕色的板放后面是否要比放上面好些。X轴的力会使龙门架向平行四边形变形,上面要比后面差一些。

Y轴滑块结构改为侧固定是否好些。龙门架的力矩应大于丝杠螺母的力矩。

设计不是问题,可是怎么加工?
原角铁想改槽钢的,可没有加工设备。

  谢谢你的建议,我龙门架后面本还有一块板的,是用1.5的不锈钢做的,一个可以平衡龙门架的变形,再一个用处是用来准备装电控箱的,因为上图的时候加上来不便观察内部的情况,所以当时上图的时候就把它给去掉了,,关于Y轴滑块结构改为侧固定,这个我当时也轴想这个问题,这个也很容易改过来的,因为我的龙门架已经搞好了孔都打好了的,改了就短来一点点,上图给你们看看吧,我的板子是用线切割加工的,因为我们公司有线切割机,还是慢走丝的噢。哈哈哈哈哈。。。。。。。

楼主:
【8楼】 fwluck
  主轴电机位置感觉也不太合理。

Z轴在最下位,主轴夹头(含刀)刚好或少于触到台面的位置比较合适。
还要考虑到工件的厚度和Z向加工高度,Z轴行程有限。建议Z轴滑台和主轴分开,主轴位置可调。
并且可将Z轴做的高一些以适应更厚工件加工。

我是轴主轴电机背板上多打了几组孔,用来调节主轴板的(也就是刀尖到工作台面的高度)

你说的 Z轴滑台和主轴分开,主轴位置可调,这是怎么个分开的,可说具体点,给个示意图我参考下吗???谢谢你的提议同关注。。。。。

网友:
回楼主,我的单轴驱动板是这样的,图片在下面连接
http://cfstep.blog.163.com/blog/static/17237076420121110119429/

网友:
有一档主轴固定孔。使下端面应与X轴下端面平齐。这样主轴会伸的更低,同是也保证主轴的结构强度。
分开是说主轴与一托板调好不再分开。主轴托板与Z轴滑台相对位置可调。
最好做法是在Z轴滑台上做几组定位销。这样更换位置时Z轴垂直度会更好,减少换位时的调整整。
定位销间距的确定。粗分应略小于为Z轴行程,如细分就应该是主轴伸出部分加刀的长度。

网友:
如果要加背板(薄板的话)加到Z轴托板和Z轴滑道、丝杠的中间。
这样的话,可以减少飞沫飞到Z轴活动部件的概率。

改:
减少飞沫飞到X轴活动部件的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