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有必要学吗? 看同事的用c#和一些插件把界面写得很漂亮

楼主(2012-02-08):
自己用vc++写的界面,一点都不美观

网友:
用wxpython漂亮或者QT!~

网友:
我现在也在用c #呢

网友:
正在学习,刚刚学习,啥都不会啊!!!!

前几天用VS2010搭出一个串口程序的界面,可是不知道怎么把串口逻辑和参数 与 界面 连接/绑定起来!!!!!

于是,这几天开始下点教程看看。。。

听说WPF做界面更漂亮,索性就直接学习WPF,跳过WinForm了——反正两个都不会!!!!

网友(2012-06-03):
4楼有意思,反正都不会

网友:
C#关键是比较容易上手吧~很多程序还是C++好,C#关键必须要.Net

网友:
奉劝各位做程序的不要光想着界面花哨,最重要的还是用户体验。我会把那些程序启动慢、界面太复杂的程序和其作者骂个狗血喷头,而且天天骂。

网友:
C#完全没有必要

网友:
BCB/Delphi/RADStudio 也可以考虑哦!
界面可以做到与.net差不多的效果,又是本机代码,无需.net
虽然它们现在已经不太流行,但其实很好用的

网友A:
.net是win7以后的标配,因此普遍性会越来越好,这个应该不是问题,并且在win7上打开一个C#的程序会比在XP上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net是win7以后的标配,因此普遍性会越来越好,这个应该不是问题,并且在win7上打开一个C#的程序会比在XP上 ...

打开再快还是比本机程序慢多了!
一些小程序,就为了完成一点点事情,弄那么大一个.net,打开还要等,这样的程序我从来不用!
Thinkpad笔记本的电源管理器是.net写的,我平常极少打开,而且每打开一次就在心里骂他们一次!为了自己写的快,让所有用户承受使用慢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