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两块单片机连起来

楼主(2012-02-08):
我用的是盛群的HT46RU232单片机 但io口不够用 想用两块单片机 求方法
我想过用38译码器 但仍不够用

网友(2012-09-09):
通过单片机串行通讯接口就可以连接!

网友:
串口 MCU A的TX接B的RX B的TX接A的RX

网友:
还是考虑扩展接口比较好吧,两块单片机的话,同时工作的时序不好处理

网友:
简单的话,用光耦也可以。

网友:
如果只做为输出,多用几片595就好了。要输入输出功能的话,用一些串转并的IC吧。

网友:
用导线,或者透明胶

网友:
iic  avr有专用寄存器

网友:
为什么要两块单片机?用串转并的IC或I2C的GPIO IC不是更简单,比如CAT9554(8I/O)、CAT9555(16I/O),一条i2O总线可以接8块9555,16×8=128个IO还不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