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维宏卡开停顺序问题

楼主(2012-02-08):
请教维宏卡开停顺序问题

请问开机时是先开维宏软件还是先开驱动器电源;关机时是先关闭维宏软件还是先关闭驱动器的电源??

网友:
我觉得都行

网友(2015-09-25):
我一般先开维宏卡软件,然后开雕刻机控制箱电源,关机先关雕刻机,然后关软件,觉得这样安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