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CC1120的问题

楼主(2012-02-09):
1120初始寄存器的设置问题:

通过RFStudio设置生成的一些寄存器值,放到代码里面不能使用
下载的demo程序(CC1120 software_swrc219)看了下,多了几个关键寄存器,拷贝到我代码里,目前能正常通信,但是RSSI值有误(是按照CC1101的RSSI的那套代码)不知道是否有前辈用过?这些寄存器配置后是否稳定?2.1120的RSSI跟之前的1101是否有大的变动。

网友A(2012-05-02):
RSSI Offset不同。CC1101为74,CC1120为102

网友(2013-02-02):
引用 网友A:
RSSI Offset不同。CC1101为74,CC1120为102

前辈,这个值是不确定的吧,TI公司给的例程上写的是96,应该是通信模块的板子做出来之后,用信号源和频谱仪进行测量的,具体可以参考CC1120用户指南。

网友:
这个值有一个使能与非使能,就在后面的寄存器里面。有一个寄存器选项,具体是哪个 记不太清了。CC1120主要是性能比CC1101好的多。CC1120可以用于工业控制,CC1101主要是用于消费电子。

网友B(2013-07-26):
CC1120调试始终不成功,原因未知,可否发一份参考代码?在此感谢。 yihe_liyong@126.com

PS:非官方代码。   仅需要初始化数据和收发函数即可。

网友(2014-08-13):
按照数据手册1120的RSSI Offset应为102,可是例子用的是96,这个可以实验实验一下就知道了,现在暂时没有确定,楼主想请教你个问题,不知道你是否用CC1101与CC1120通讯过,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CC1101与CC1101之间通讯没问题,CC1120与CC1120通讯没问题,CC1101发,cc1120收没问题,可是CC1120发,CC1101收不到,不知道您是否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CC1120调试始终不成功,原因未知,可否发一份参考代码?在此感谢。

PS:非官方代码。   仅需要初始化数 ...

我就用430来开发做产品了,用的代码不算是官方,但是很多底层的是官方的,不过也就是SPI的读写命令而已,应该移植到别的平台没有问题,STM8的移植过,没有问题的!多留意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