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多个同型号的二极管是否并联使用吗?能否均流?

楼主(2012-02-09):
几个同型号的二极管可以并联使用吗?这样做,可以增加通过电流的能力吗?会不会存在不能均流的问题。

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
普通整流管要加均流电阻

网友:
不可以,二极管发热时会降低导通电阻,则发热的那个会流过更大的电流,因为消耗的功率与电流是平方关系,则这个发热的管子会更热,恶性循环的结果是这个管子烧毁,然后是其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普通整流管要加均流电阻

请教均流电阻是怎么样加的???

网友:
应该跟走线也有关系;用电阻均流电阻是不是也会消耗功率?可以考虑将两个二极管做在一个封装里的那种;

网友:
可以并联,根据C du/dt知道并联的两个电容电流相等

网友(2012-04-01):
严格来说不并联用不能并着用,但实际很多人都这么用了,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存在均流问题,不推荐并联使用。
换更大型号的管子岂不是更简单?

网友:
常规的1007最大1A,1N5819,1A,1N5822系列是3A,还有个1N5825,5A的。1N5832是40A呢。

增加1N5825。

网友:
导通电压肯定不可能完全相同

网友:
上风冷、水冷或液氮冷后肯定可以。

网友:
加均流电阻 最好带温度系数的